急急急,西门子S1200+交换机CSM 1277与台达DOP-BO7E415怎样通讯

楼主(2012-07-04):
急请问,西门子S1200+交换机CSM 1277与台达DOP-BO7E415怎样通讯

网友A:
别急,这是带以太网的屏,可以用以太网。最好你的cpu和屏直接通讯,电缆的做法在屏的手册后面,也就是mpi电缆直接链接,自己做一下电缆就ok了。不清楚的随时一起沟通。。

网友B:
你是1200,

还是S7200?

楼主:
谢谢,已搞好了,要在屏上把DHCP设为off就可以了.再次谢谢大家

网友C:
引用 网友C:
不错,顶一个!

网友D:
交换机换成串口交換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