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变址指令使用的方法

楼主(2012-07-04):
我一直对变址指令没搞明白.希望有懂这个指令的给编一个小程序说明一下,谢谢!在什么要求的情况下,可以使用到变址指令.我想了解其变址的功能及理解其含义.非常感激!

网友A:
  指针 在日系PLC当中的作用介绍甚少,其实指针的用处很大。 而三菱PLC 的变址是比较容易理解的了,V Z   相当于一个偏移量。  变址一般在数组的处理中应用。 尤其是一些复杂的算法。

网友B:
建议你看看西门子的间接寻址 就会明白 三菱变址相当于西门子的间接寻址

 西门子的间接寻址介绍的很清楚的

网友C:
就是加个偏移,在以前的基础上,再根据这个变址是多少,加上这个偏移,得到一个新的地址

网友D:
你当做他是偏差啦。D130也就是正正好D130这个地址。D130Z0就是D130再增加一个偏差Z0。当Z0是4的时候就是D130加上4,就是D134。

测量一堆东西的同一个尺寸的时候,一个测量一个做记录,假如常规尺寸是130,那么测量的那个人说+1;+0;+3;+1;+1就是说这5个尺寸是131;130;133;131;1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