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安全,接触器应该放在什么位置?

楼主(2012-07-04):
在一台机器上看到,为了安全,把安全光栅的输出点直接接在伺服驱动器和电机之间,这样当人手伸进操作窗口后,伺服电机肯定停机(没电了么)。
    但是在网上看到,在伺服电机工作时,如果碰到光栅,断开这个接触器,很容易损坏伺服驱动器内部模块。
    就想是不是把这个光栅保护点接到伺服驱动器的输入端,可是想到在伺服不工作时,人在操作时会频繁给驱动器充放电,好像也不好。
    如果控制伺服驱动器的使能端子,又担心伺服故障时会不会一直保持输出,这样又不安全了。
    各位大虾有什么好方法阿?再有有没有人碰到伺服驱动器故障了,但是一直保持输出的情况?

网友A:
光栅最好不要控制断电,如楼主所述用于控制驱动器的使能端子。。。

为防止伺服本身可能产生的故障,可将急停按钮用于控制电机的断电,当伺服系统本身出现故障时,直接拍急停就OK了,这样设计就能很好的保护人身设备安全了。。。

网友B:
1,光栅断开伺服这个接触器???,高手之作呀

2,光栅最好是进入伺服的控制端子,给伺服一个信息,不要输出,而不是直接断开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