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00PLC,2个16位整型转换成32位整形

楼主(2012-07-04):
1400PLC,2个16位整型转换成32位整形

我PLC读变频器电流,变频器电流是32位的,到PLC里面采用 2个16位整型。N7:3和N7:4.现在要将这两个转换成1个32位的。

网友A:
rockwell 不熟悉 你可以把 这两个int的地址按顺序赋给一个dint的地址。

网友B:
无非就是高低字节的问题, 看看编程手册, 32位寄存器 的格式, 用与,或 逻辑指令 ,很好处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