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的232通讯

楼主(2012-07-04):
ACS355变频器的X2内置有RS232通讯,但是手册上没有写针脚定义,哪里可以查啊,这问题不难,居然abb的热线都搞不定

网友A:
  一般的情况下都是2 3 5   楼主不妨试一下。

网友B:
RJ45                             RS232

橘白 1                   2

绿白 3                   3

   绿(26           5

楼主:
引用 网友B:
RJ45                             RS232橘白 (1)                   2绿白 (3)                   3橘   绿(2、6)           5

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