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和数字I/O模块供电不一样可以连接吗

楼主(2012-07-04):
PLC是DVP32ES200T,数字I/O模块是DVP16XP211T,一个是100-240VAC供电,一个是24VDC供电,可以连接在一起吗?

网友A:
PLC跟它对应的扩展模块可以连接。主机按说明供电、配线即可。

网友B:
标准配置,可以滴

楼主:
引用 网友C:
标准配置,可以滴

那数字I/O模块的供电是怎么实现的?通过PLC和I/O模块连接的接口提供的吗?

网友D:
PLC跟它对应的扩展模块100%可以连接。主机按说明供电、扩展用主机输出24V配线即可。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标准配置,可以滴  内容的回复:那数字I/O模块的供电是怎么实现的?通过PLC和I/O模块连接的接口提供的吗?

可以用PLC的24V输出,也可以用外置24V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F:
回复内容:对:网友E 标准配置,可以滴  内容的回复:那数字I/O模块的供电是怎么实现的?通过PLC和I/O模块连接的接口提供的吗? 内容的回复:可以用PLC的24V输出,也可以用外置24V电源。

这个是数字I/O模块的接口,貌似没看到电源接入口,S/S应该是输入接口的公共端,UP/ZP应该是输出的电源端,电源的输入端口是哪个?

楼主:
引用 网友G:
PLC跟它对应的扩展模块100%可以连接。主机按说明供电、扩展用主机输出24V配线即可。

说明书里面没有具体写明哪款PLC对应有哪些扩展模块,所以不确定这个数字模块是不是对应的这个PLC型号,所以才来这问的

网友H:
进入http://www.deltagreentech.com.cn/sc/product/ProductLv4.aspx?ID=C8C29AFD-B0BF-49B7-BB82-532FCF74C82D&SubjectID=6ac1a3eb-684b-4b50-9223-299cd0e02ec7,下载一份:
DVP-ES/EX DIDO 安装说明 DVP-1001130-01 ,手册上面有详细说明的。

UP和ZP之间接24V电源供电。

遇到“新东西”,一般先找到手册。

网友I:
引用 网友B:
标准配置,可以滴

网友J(2019-07-30):
PLC软硬件技术生产资料

FX1S系列PLC产品特点:

1、 主机点数10/14/20/30,分为晶体管输出/继电器输出,交流电源/直流电源,具有2000步存储容量。

2、 定位和脉冲输出功能:一个PLC单元中每相能同时输出2点100KHz脉冲。

3、 PLC配备有7条特殊的定位指令,包括零返回、绝对或相对地址表达方式及特殊脉冲输出控制。

4、 可以通过扩展板连接显示模块或模拟量,扩展输入输出点数。

5、 可以使用扩展板增加模拟电位器,输入输出点数增加。

6、 并且能安装显示模块FX1N-5DM,能监控和编辑定时器、计数器和数据寄存器。

7、 还能通过FX1N-2AD-BD,FX1N-1DA-BD实现模拟量输入,输出。

8、 网络和数据通信功能:通过连接扩展板或特殊适配器能实现多种通信和数据链接,比如RS485,422,232 。

包括:原理图,PCB,BOM清单,程序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