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转窑烘窑全流程(珍藏篇)

楼主(2012-07-04):
  回转窑烘窑流程

  一、回转窑烘窑前应做好哪些准备工作

  ①检查整个烧成系统,确认所有设备完全具备连续生产条件。回转窑要分别进行辅助传动和主传动试运转(此时窑速不应过快以免损坏窑衬),确认点火后不会因设备故障而停窑。

  ②预热器、分解炉、回转窑内进行全面检查,窑内耐火砖要挨圈检查重新揳紧,不能出现新的松动,排除杂物。打开三次风管阀门,将预热器下料管中所有排灰阀全部打开,并用铁丝固定处于常开状态。

  ③确认系统内测温、测压仪表正常工作。

  ④打开1#旋风筒上升管道的大气排放口或1# 筒人孔门,作为烘干废气排出口,并关闭高温风机入口阀门和其他旋风筒人孔门,将高温风机进口冷风打开。

  ⑤将气力提升泵提升管与预热器系统断开,以免潮湿烟气倒灌入气力提升泵,冷凝水将泵底帆布层弄潮湿,影响生料输送;或关闭喂料高效提升机出口的所有阀门。

  ⑥窑头煤粉仓内应准备足量的煤粉,煤质(水分、细度、热值等)应符合回转窑煅烧要求,煤磨亦应处在随时可启动状态,以保证煤粉的连续供应。

  ⑦烘窑时打开冷却机检修门作为烘干时燃烧气体的入口,喷煤管及系统要保证管道通畅,密封良好,调节灵活。

  ⑧检查做好预热器的各处密封工作,找好窑筒体的弯曲点,并定好筒体初始位置,做好记录。

  ⑨组织人员运木柴至窑内规定堆放位置,准备好柴油、棉纱,堆放木柴。点火烘窑过程中,要穿戴好劳动保护用品,注意安全防护工作。

  二、回转窑烘窑方法有几种

  烘窑方法一般有两种:

  ①干法预热器型窑,烘窑时间为3d,回转窑烘窑过程是由窑尾到窑头分段进行。第一堆火点在窑尾挡料圈处,主要烘预热器;第二堆火点在窑中间,烘窑的后部耐火砖;第三堆火点在冷却带处,烘窑的前半部耐火砖。

  ②湿法窑烘窑时间为8 ~16h,采用直接点火喷煤粉的方法,主要是把窑内耐火砖烘干。烘窑时,仍然是由低到高,逐步升温,严格防止窑尾温度升得太快。温度高,一般不开排风机,用煤愈少愈好,以不灭火为原则。前8h 尾温控制在150℃以下。烘窑过程中尾温不能超过200℃。为增大阻力,防止窑筒体变形,耐火砖均匀受热,把窑烘好,在窑内温度允许转窑时,可使窑慢转。

  三、回转窑如何进行烘窑操作

  ①放置木柴的方法:准备好木柴(1000t/d 预分解窑大约需要50t),先在距窑尾2m 处呈“井”字形堆放木柴,高度为窑内有效内径的2/3,点火后陆续增加木柴至窑尾混合室温度升至200℃。根据烘窑方案中对升温速率及时间的要求(参考表2.2),木柴每隔5m 左右向窑头逐步堆放。每燃完一堆,再燃下一堆,一堆烧完转窑约1/4 转。当木柴堆至窑口处时,可以从窑门罩处不断地补充木柴,这时回转窑要每隔30min转1/4 圈,待条件成熟后,改用煤粉烘窑。在转换用煤粉烘窑后,回转窑要保持在低速下连续运转。同时要注意:如果煤粉的火焰不能保持稳定,也可先间断转窑,但窑筒体在一个位置上的停留时间不能过长。

  表2.2 1000t/d 预分解窑烘窑的具体要求

  升温区间(℃)升温速率(℃/h)烘烤材料需用时间(h)参照温度标准

  20 ~20015木柴12混合室出口温度

  200保温木柴20混合室出口温度

  200 ~30020木柴10窑尾温度

  300保温木柴16窑尾温度

  300 ~50025煤粉4窑尾温度

  500保温煤粉10窑尾温度

  500 ~70025煤粉8窑尾温度

  700保温煤粉4窑尾温度

  700 ~80030煤粉3窑尾温度

  800 ~90050煤粉2窑尾温度

  ②进入煤粉烘窑阶段可以小开度地打开高温风机和电收尘器后排风机的进口风门,此时,1#筒人孔门则应关闭。同时通知生料磨关闭废气热风管道进口两路闸板,并通知窑尾电收尘岗位做好相应准备工作。

  ③煤粉烘窑操作中注意采用长火焰稳定燃烧,切忌短火焰急烧造成局部过热现象。

  ④用木柴烘烤时,可通过调节1#人孔门开度大小来调节窑内通风量及木柴的燃烧速度。

  ⑤用煤烘窑时,可接上气力提升泵出料管与预热器的连接管。在气力提升泵内设置接水装置并安排专人观察记录。

  ⑥烘烤中,可通过窑内耐火砖面温度及窑内水气浓度大小来判断烘烤状况的进展。

  四、回转窑临时停车后烘窑应注意什么

  烘窑是临时停窑时间较长,使窑内不灭火的一种措施。烘窑时应注意以下几点:

  ①在温度较低的情况下,烘窑前应先翻窑,将红热的熟料翻在上面,以保证入窑煤粉的燃烧。

  ②适当开启排风闸板,防止火焰伸不进去。

  ③开始投煤时宜少,防止燃烧过激、放炮、回火,造成窑皮脱落。

  ④烘窑中控制煤量。保证燃烧完全,不冒黑烟。

  ⑤尾温控制不能高于正常温度。烘窑时,最好用辅助马达翻窑。

  ⑥当窑内温度烧起来后,停止烘窑。

  五、回转窑烘窑一般需要多少柴和煤

  新投产的回转窑,因窑型不同,大小不一,烘窑时间长短也不一,用的燃料也不相同。一般的原则是:窑愈长愈大,烘窑时间愈长,用燃料愈多,否则相反。干法带预热器的窑型比湿法窑烘窑时间要长,用燃料也比湿法窑多。

  例如:矱4.4/4.0m ×60m 立筒预热器窑,烘窑时间一般为3d,需煤块或木柴为25 ~30t。如烘窑时用煤块,另需备木柴3 ~5t,废油30 ~80kg。矱2.5m ×40m立筒预热器窑,烘窑需煤块或木柴15 ~20t。如烘窑用煤块,另需备木柴2 ~3t,废油30 ~50kg。湿法窑烘窑时间一般为8 ~16h,煤粉直接喷入进行烘烤,只需备木柴2 ~3t,废油10 ~20kg,以能点着火为原则。立筒预热器窑烘窑时间之所以比中空窑时间长,是因为预热器筒内部浇筑混凝土和镶砌有衬料,含水分大,必须增加烘窑时间,才能保证水分逐渐蒸发。

  六、回转窑烘窑时应注意什么

  ①在回转窑烘窑过程中,对尾温、旋风筒出口温度应做详细记录。如果仪表失灵,应派专人测温。

  ②点火后必须控制温度逐渐升高,不可操之过急,升温过快。

  ③烘窑中每隔1 ~2h 转窑一次(约转窑1/3 转),尤其矱2.5m ×40m 的立筒预热器窑,筒体刚性差,受热后容易变形,最好每小时转1/3 转,以保证窑体不变形为原则。

  ④烘窑过程中,冷凝水多,不少机械内部会进水,冬季则结冰,因此,卸灰阀、气力提升泵、人孔门等处都应打开,把水接出,待不流水时把螺旋输送机、提升机、气力提升泵等机械内的水擦干,冬季有结冰时把冰打掉,防止水进入输送提升设备,以免放料后发生泥浆堵塞,停机停产。

  七、窑的烘好标准是什么

  烘窑是否达到预期效果,可在窑冷后入内察看,检查混凝土、耐火砖是否干燥,有无炸裂、炸头及揭盖,甚至脱落、抽签、掉砖现象发生。如果混凝土、耐火砖已被烘干,又与砌筑时一样,表面光滑平整,原形不变,无细微水珠,即为烘好。

  另一种方法是在烘窑过程中判断烘干程度,窑没干前,窑尾人孔门、预热器卸灰阀、沉降室卸灰阀、气力提升泵等处,都可看到向外流水,随着烘窑时间的延长,流水逐渐减少,当回转窑基本烘干时,就无水流出,这说明窑已基本烘好。所谓窑已烘好,并不是说烟道、预热器、窑内衬料结晶水已分解蒸发,完全干燥,只不过是绝大部分附着水被烘掉,残存的小部分附着水在升温蒸发时不会造成不良后果而已,要想衬料完全干燥,有待窑内点火喷煤粉解决,只靠木柴或煤块是难以达到完全烘干的。实践证明,基本烘干后,喷煤粉完全烘干是行之有效的,是比较理想的操作方法。

  八、回转窑烘窑掉砖的原因及处理

  (1)原因分析

  ①窑皮挂得不好;

  ②窑衬镶砌质量不高或磨薄后未按期更换;

  ③轮带与垫板磨损严重,间隙过大时筒体径向变形增大;

  ④筒体中心线不直;

  ⑤筒体部过热变形,内壁凹凸不平。

  (2)处理方法

  ①加强配料工作及煅烧操作;

  ②选用高质量窑衬,提高镶砌质量,严格掌握窑衬使用周期,及时检查砖厚,及时更换磨坏的回转窑窑衬;

  ③严格控制烧成带附近轮带与垫板的间隙,间隙过大时要及时更换垫板或加垫调整,为防止和减少垫板间长期运动所产生的磨损,在轮带与垫板间加润滑剂;

  ④定期校正筒体中心线,调整托轮位置;

  ⑤必须做到红窑必停,对变形过大的筒体及时修理或更换。

  九、怎样处理回转窑临时停车烘窑中的放炮现象

  回转窑内放炮,一般由下列三种情况造成:

  一是新点火的窑,点火前窑内煤粉过多,点火后容易出现放炮。防止的方法是在点火前尽量减少或不向窑内通热风,减少煤粉的沉落,如需放热风,可开排风机,慢转窑,将煤粉排到窑外。

  二是点火时温度较低,加煤燃烧不好,当煤粉落到一定程度时,燃烧激烈,发生放炮现象。防止的方法为尽量提高点火温度,减少用煤量,缩短点火时间。

  三是临时停、开车时,窑内温度降低过快,吹送煤粉时发生放炮,防止方法是临时回转窑停车后烘窑时间不宜间隔过长,烘窑前应先转窑,将高温熟料翻上,在不影响生料前移过多的情况下,慢转烘窑最为理想。

推荐操作领域:水泥回转窑|陶粒砂回转窑|石灰回转窑|高岭土回转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