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300PLC填空题,你都能答对吗?

楼主(2012-07-04):
1.         S7-300 PLC的每个机架最多只能安装          个信号模块、功能模块或通信处理器模块,最多可以增加         个扩展机架。电源模块总是在中央机架的       号槽,CPU模块只能在中央机架的       号槽,接口模块只能在       号槽。

2.         S7-300 PLC 中央机架的4号槽的16DO模块占用的字节地址为               5号槽的16DI占用的字节地址为                6号槽的16DI/DO占用的输入字节地址为        ,输出字节地址为       7号槽的4AI/2AO模块的模拟量输入字地址为                ,模拟量输出字地址为

3.         标准STEP 7软件包配备的3种基本编程语言是:

4.         STEP 7中的          对顺序控制的编程非常方便,在这种语言中,工艺过程被划分为若干个顺序出现的步。

5.         MW0是位存储器中的第1个字,MW4是位存储器中的第      个字。

6.         MB      MD100中最低的8位对应的字节。

7.         Q4.2是输出字节      中的第      位。

8.         RLO                        的简称。

9.         状态字STW      位与指令框的使能输出ENO的状态相同。

10.     WORD(字)是16       符号数,INT(整数)是16       符号数。

11.     通电延时定时器的SD线圈                    时开始定时,定时时间到,当前时间值为    ,其定时器位变为    ,常开触点        ,常闭触点        。定时期间如果SD线圈断电,定时器的当前时间                ,线圈重新通电时,又从                     预置值开始定时。复位输入信号为1时,定时器位变为    。定时器位为1SD线圈断电,定时器的常开触点

12.     在加计数器的设置输入S            ,将预置值PV指定的值送入计数器字。在加计数脉冲CU            ,如果计数值小于      ,计数值加1。复位输入端R1时,计数值被        。计数值大于0时,计数器位(Q)为    ;计数值为0时,计数器位为

13.     S7-300在启动时调用OB

14.     FB1调用FC1,应先创建二者中的

15.     CPU检查到错误时,如果没有相应的错误处理OBCPU将进入        模式。

16.     调用             时,需要指定背景数据块。

网友A:
答对有奖吗

网友B:
楼上可以试试啊。。。。。。。。

网友C:
这个题真的不错,我学了,但是,一直没用过,脑子里模模糊糊的!

网友D:
答题之前,到工控学院下载我的帖子估计有帮助。这些实际不难,都是手册和技术资料最基本的。努力吧。

网友E:
虽然不懂还是要顶一下

网友F:
   这个题真的不错,我没有学过,但是,一直想用心的学,不过没用,脑子里模模糊糊的,还是什么不会!

网友G:
引用 网友E:
虽然不懂还是要顶一下

网友H:
这都是最基础的呀 ,

手册中都有,不是有帖子嘛

网友I:
看过就记住了,过段时间不用又就忘记了

网友J:
都是基础的, 用多了就知道了

网友K:
其实倒不一定全部记住,这也是windows版本带来的好处和进步,想想最初使用DOS版本的编程软件才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