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MAC控制直流电机,JOG运动时电机一直叫

楼主(2012-07-04):
我用PMAC2A-PC104的卡,插在工控机的ISA插槽中,放大器用的ACC-8D OPTION 4A,我接了两个直流电机,两个电机的JOG功能都能实现,在J-或J+运动时一点问题也没有,只是在用J/指令让电机停止后,电机就会一直啸叫,虽然啸叫,继续输入其他的JOG指令,电机扔能正常执行(除了J-和J+,其它JOG指令的运动时都会啸叫)。除非我给电机断电或控制卡重启,否则啸叫会一直存在,且电机会很烫。即使在增益设得很小的情况下也会有这种啸叫,所以应该不是增益的问题。

我有给PMAC的技术支持打过电话,根据他们的建议我示波器测了在输入O0指令后DAC+的输出电压,这个电压按说应该是零,可是测得的数据很不稳定,一直在以零为中心跳动,跳动幅度还很大,能跳动到3V或5V的样子。他们的技术支持说ACC-8D OPTION 4A的放大器是电流放大器不是电压放大器,出现这种情况是正常的,还说这个型号的卡不适合用于控制电感比较小的电机(我用的直流电机比较小),建议我在电机上串联一个mH级的电感。我暂时找不到mH级电感。

想请高手帮我分析下我的电机在JOG运动时为什么会一直叫呢,这个问题已经困扰我很久了,摆脱各位高手帮我分析下。我是新注册的,没有积分。还请各位帮帮忙。

楼主:
有哪位高手可以帮我分析下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可能还是增益的问题,外部激发振荡,将速度环增益调到更小,直至消除。某些驱动器增益自动切换,你把第一第二速度增益都调小试试。

楼主:
对:ShowMotion关于可能还是增益的问题,外部激发振荡,将速度环增益调到更小,直至消除。某些驱动器增益自动切换,你把第一第二速度增益都调小试试。 内容的回复:

这些我之前都试过了,没用,电机还是会叫,只是在叫,没有感觉到震动

请各位运动控制方面的高手帮我分析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输入O0指令后为什么DAC+的输出跳动幅度这么大呢?

楼主:
论坛里运动控制方面的高手那么多,大家就不能帮我看下的到底是什么问题吗

楼主:
打给了另外一个技术支持,问题已经解决了。

网友B(2012-12-13):
对:guopeipei1024关于打给了另外一个技术支持,问题已经解决了。内容的回复:

想请教下到底是怎么回事?如何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