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会变频器会出现低于设定频率然后报警停止

楼主(2012-07-04):
http://wenku.baidu.com/view/9df3e5230722192e4536f6ec.html这个公司的一台变频器的资料,一台自动往返的升降机,调是多段速中的两段,快的频率为70,慢的为18,故障的时候频率为11到12这样徘徊8秒左右后停止,然后就报警有一个报警是显示负载过,偶尔出现一次,检查机械和刷车电路都没有问题,也没有发现其它参数设定有11左右的频率,请问这个是哪来的,会不会是变频器出问题了

网友A:
这个还真是不太清楚,我把我遇到过的情况说一下:

1,有一次是齿轮卡住了,变频器启动之后达不到设定的频率,几秒后报警.

2,如果电路里有24伏直流部分,短路的时候也会影响变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