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差动输出信号用在哪里?

楼主(2012-07-05):
最近刚学台达伺服驱动器。。。看见CN1端子定义里,提供了差动输出的编码器A+ , A- , B+ , B- , Z+ , Z-  信号。 我想问下,这几组差动信号一般在什么场合下用到。。那一般又是怎么使用的。  嗨,刚接触台达,好多还要学习。。。

网友A:
那是线性驱动的。 5V的。  比如你弄一个光栅尺,A+ A-  ....  直接接在这个接口上就可以了。 这样的驱动方式,精度相对比较高。

网友B:
这个是伺服电机反馈出来的编码器信号,可以接到PLC上实现全闭环控制的。不过所用的PLC要能接入这5V的差动信号。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伺服电机反馈出来的编码器信号,可以接到PLC上实现全闭环控制的。不过所用的PLC要能接入这5V的差动信号。

呵呵,不好意思啊,楼主,没看清题目,是输出啊? 还以为是输入呢。 意思都一样,5V的。类似与光栅尺。

楼主:
引用 网友C:
网友B 的回复内容:这个是伺服电机反馈出来的编码器信号,可以接到PLC上实现全闭环控制的。不过所用的PLC要能接入这5V的差动信号。呵呵,不好意思啊,楼主,没看清题目,是输出啊? 还以为是输入呢。 意思都一样,5V的。类似与光栅尺。

呵呵、、没事哦。不过还是很感谢你为我解答呢。。。

网友D:
打点酱油。支持一下。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这个是伺服电机反馈出来的编码器信号,可以接到PLC上实现全闭环控制的。不过所用的PLC要能接入这5V的差动信号。

请问,A+ A- B+ B- Z+ Z- 怎么个接法呢?是指每相信号都可以输出5V的差动信号吗?又是如何根据此信号确定位置,以及正反转的呢?谢谢

网友G:
这个差分传输有个标准,叫做EIA422,标准。楼上的有几个说是5V这个是不对的。

所谓差分传输,就是根据+与-的大小关系来确定逻辑0和逻辑1,比如A+ > A-表示逻辑1,A+ < A- 表示逻辑0.这种表示方法有什么意义呢?我们知道在单端传输时,因为线缆的寄生电阻与寄生电容的影响,从发送端到接受端的信号会发生畸变,线越长畸变越厉害,甚至会无法被识别,尤其是高频信号。

因此为了适应长距离传输,引入了差分传输的概念,对于差分传输,因为是两根线同时走,信号发生畸变时两根线上的畸变是一样的,但是大小关系不会改变,因此抑制共模干扰的效果很好。

在伺服驱动中,往往控制器到伺服驱动器的距离很远,为了抗干扰,保证计数准确,必需用差动传输。对于一般的PLC有专门的差动脉冲接受模块。如果自己设计硬件板,对于差分线号的接受要用专门的芯片,比如MC3486(对应的发送是MC3487).在RS485中常用的有75176等。

网友H:
来学习的,表示支持一下

网友I:
编码器分频输出功能 用来接上位机实现闭环 其实也不是完整意义的闭环,只是通过反馈脉冲来整定伺服电机的精度,使得与上位机指定的动作完全一致(防止干扰脉冲 丢脉冲等等)。

要想真正实现全闭环那就要在机械设备上加光栅尺等类似反馈器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