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OMRON)PLC
关于omron PLC CP1E1与Autonics增量编码器使用编程问题

楼主(2012-07-05):
请问我将编码器ABZ分别接在0.00,0.01,0.02上,我想通过编码器,设备运行一周,在不同角度范围完成不同动作,如0-10°1#设备运行,30-50°2#设备动作,100-120°剔除动作等等。设备正反转角度应能相应进行增减,保证每一角度正确,0位可用软件复位。一周为360°。请问如何编写程序?谢谢赐教!目前用PRV #10 #0 D90,但所显示的角度无法与正反转进行增减,只是无限增加。

网友A:
高速计数器选择 相位差输入模式。 会根据你旋转方向来增减的。 此情况,可以选择循环模式。

网友B:
好好看看cp1e的编程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