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IEW屏与施耐德TWIDO系列PLC地址对应关系

楼主(2012-07-05):
新手求教!如题,EV5000里的通信连接说明只提到0X对应M,4X对应MW这两个,地址偏移1,请问其它地址类型是如何对应的?

LW对应什么,它的地址如何设定?

楼主:
触摸屏是MT4210T

网友A:
LW是触摸屏内部地址

楼主:
那LW与PLC是如何对应呢?这是个多状态显示元件,地址0跟程序没找到有什么关系啊

网友B:
也就是M0对应0x1,...,MW0对应4x1,...以此类推。LW是屏内部地址,和PLC的地址没有对应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