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隔离开关怎么选啊,不会啊

楼主(2012-07-05):
各位大师

            低压隔离开关,有一个选型参数是:额定工作电流Ie,请问它怎么选。我是用在变频器下口带电机。
因为这个参数有几个选项,一个是AC22B工况下,一个是AC23B工况下(ABB是AC22A和AC23A),AC23B下的额定电流要比AC22B下的小一级。
           我就不明白了,隔离开关不是停机时才能操作的嘛,为什么还分AC22B和AC23B呢,我是要按照实际选AC23B的呢,还是不管那一套,选AC22B的呢。因为有很多套,加大一级的话得多花很多钱,选不好我就得直接去人才市场了。
           网上搜了快一天了我也没搞明白 。

网友A:
隔离开关就按你的额定电流来选啊

你电机上面不是有额定电流吗

楼主:
如图所示,AC690V下是不同的Ie

如图所示,AC690V下的Ie是不同的,按哪个选呢。比如我的电机是AC690V,550A,用变频器带。那我是选额定电流630的呢,还是1000的呢

网友A:
我没用过这个牌子的

你可以电话联系你的供货商或者直接联系厂家啊,他们会有技术支持的人员帮助你的啊

现在要出去,回来再帮你看看

网友A:
他们额定电压690V的开关额定电流是800A的啊,400V的才有630A

楼主:
谢谢老虎,我在西门子论坛上搞清楚了。比如NDG2-1000,额定是1000A,但是在AC22B也就是带电阻和低电抗的情况下如有带载断开的情况,就是1000A电流允许。但是在AC23B也就是带高电抗如电机的情况下带载断开,则只能允许800A.。如果都是停了电机才拉开关,选AC22B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