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们,求助一个300PLC程序

楼主(2012-07-05):
控制工艺要求:
一、有五台泵,编号为:12345
二、五台泵正常工作时,有用的,有不用的,不用的泵称为备用泵;正常工作时五台泵的启动是随机的
三、当正在运行的泵出现故障时,备用泵自动启动,启动顺利要按编号12345
    例如:现在五台泵中,我用了3号和4号,1号2号5号为备用泵,当3号泵出现故障时,自动启动1号泵

这个程序怎么搞

网友A:
   是不是用到什么堆指令的说,明天在网上也看到类式的题目

网友B:
一般设计是不会出现随机启动的,都是设计好的,比如正常启动1,2号泵,如果需要启动备用那就3,4,5号按着顺序来,这样设计起来就很简单,简单了才不会容易出错。。。

网友C:
这种供水系统里常用,有的设计是几个泵轮流启动,这次用这一台,下次就换另一台,目的是保证每台的总的工作时间差不多。

网友D:
如果轮换 就稍微麻烦点 不轮换也太容易了。

网友E:
 搂主找到程序分享一下啊

网友F:
可以按运行时间来排序啊,运行时间短的先启动,只要设置好最大开泵数就可以啦,也保证了每台泵运行时间差不多

网友G:
双队列,

一个工作队列

一个备用队列

网友H:
总是启动 运行时间最短的 备用泵, 这个 做一个 记录每天泵的 时间的 数组队列, 这个很好处理的,做一个 简单的排序 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