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接触器无法电气闭锁

楼主(2012-07-05):
经验交流,希望借此大家能多提供名牌产品的使用心得,尤其是西门子施耐德ABB等

接触器并接采取接触器上常闭点互锁——一直信赖的施耐德品牌互锁现场无数次失败。

国标有无保证相应电气闭锁使用的时序要求。

其他品牌,西门子能否过关。西门子资料完全看不到相关。

文笔有限,可能只有少数人看得懂。

楼主:
提醒各位,否则是大把的差旅费。

网友A:
还真没看懂,能不能说下“现场无数次失败”的具体情况。

网友B:
自锁不住,吸合电压对吗?线路没有接触不良的吧。

网友C:
施耐德接触器的线圈分多个电压等级,线圈可以单独购买更换,我们有个试验台用110V的接触器,其中有一个线圈弄成220V的了,接触器有时吸合有时不吸没,最后换个线圈就好了

网友D:
接触器并接采取接触器上常闭点互锁  什么意思?

网友E(2012-08-12):
接触器并接互锁是很常用的电气互锁方式。常见用于正反转控制回路。建议楼主检查你的控制回路接线是否正确?

以上为个人意见!

网友F:
可能是楼主还未完全了解施耐德接触器,以9A接触器为例,施耐德接触器有0910,也有0901,10表示1常开,0常闭,而01表示0常开,1常闭。

网友G:
 楼主的意思是不是想问正反转的转换时间啊? 互锁就是不能同时通电咯,如果一个电机就是正反转。我记得西门子大概是大于50ms吧,可以参考下?

楼主:
谢谢各位!

一部分可以工作,一部分不能工作的原因是一部分线圈闭合时间小于断开时间太多。建议国标增加要求主触点断开时间小于闭合时间,跟常开常闭触点一样。就安全了。不知道对生产厂家控制电磁力和弹簧力的计算是否容易控制。似乎早期的国外产品可以实现,因为以前没有这个问题发生。

西门子的英文资料上有时间,中文资料无,但也有重合区域,可能导致闭合时间小于断开时间。(连资料都歧视,还是要好好学习英文。很多资料都这样。)

理论上,大家说得对,互锁可以避开。有时候喜欢冒险,利用元件自身特点。

网友H:
好像施耐德推荐的是机械互锁

网友I:
接触器并接采取接触器上常闭点互锁是什么意思?电器互锁还是机械互锁.......  电气互锁机械互锁我都经常用,电气互锁失败你检查控制回路,  这个在电机正反转经常使用不可能有问题.......   机械互锁的话 安装问题  还有就是互锁装置型号不对应

网友J:
楼主(9l楼)得要求好像不现实!从接触器的结构原理我们知道由于磁滞的存在,接触器的通电吸合时间远小于断电释放时间。对于接触器,国外也不能做到释放时间小于吸合时间!我的拙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