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光纤冗余环网的组网模式

楼主(2012-07-05):
RS485总线作为最常用的总线,由于其原理简单,应用成熟,是很多工程师喜欢选择的工业通讯模式。在一些对于可靠性安全性要求高的领域,常常希望能有总线冗余功能,以保障某段总线出现故障而系统可以正常运行。现在常规的模式是将RS485利用串口服务器转换为以太信号,然后再利用具备环网冗余的工业交换机组网实现。

还有另一种模式,直接将RS485组成环网,利用RS485隔离中继器直接组网,环网的核心是冗余算法,这和工业交换机的组环原理完全相同。但省掉了将RS485信号转换为以太信号的串口服务器,减少了故障点,并且最大程度的减少了延时时间,这对于适时性要求高的系统极为重要,也极大的提高了通信效率。

工业交换机环与RS485中继器组环优劣,取决于环网算法的好坏,以保障系统在最短时间内重建链路。在应用方面,工业交换机设置需要一定的专业知识,RS485中继器一般都无需设置,即插即用,对于现场工程师要求要低很多。但在网络管理,许多工业交换机具有网管功能,所以会有优势。

在成本上,工业交换机的组网模式肯定会比RS485中继器要高许多。所以只有根据整个系统的现场状况来决定,在无需网管的情况下选择RS485环网中继应该是更优的选择。

楼主(2014-10-14):
谢谢,RS232/RS485/CANBUS/DP等总线环网光电转换器

网友A:
赞一个,非常不错!,期待下次分享

网友B(2015-01-21):
冗余的啊  感觉好强大啊

网友C:
   OPT22[S]系列串口双环冗余光端机用于:组成环状光纤网来实现RS-232/RS-485的多机通信,并且同时有两路相互冗余的环状光纤网。由于OPT22[S]同时可以接两个光纤环网,当其中一个环网的光纤断了时,另外一个光纤环网继续以单环光纤网通信。这样大大增加了串口光纤通信的可靠性。采用光纤作为通信传输介质,具有高隔离电压、防电磁干扰、抗雷击等优点。OPT22[S]采用了波仕核心技术的大规模专用集成电路,是世界上最小的串口双环冗余光端机。波仕独有的零延时自动切换技术,性能大大优于存在切换时间的其它双环自愈型光端机产品。

网友D(2015-03-04):
我们的RS232-RS485转换器 RS485中继器,传输距离能达到3000米以上(三公里以上)
RS232/RS485-光纤转换器,传输20公里,速率0到2000kbps (0到2000000bps)
2:专业生产rs232-rs485/422/can/lon/光纤/以太网转换器 隔离器 中继器 远程驱动器
串口扩展器 串口服务器 光纤 交换机 RS485转换器 协议转换器 接口转换器
3:光纤收发器 光纤转换器 光端机 光缆光纤MODEM 视频光端机

手机13075348421 座机0531-88348421 网站www.lqic.com

网友A(2015-04-10):
引用 网友D:
我们的RS232-RS485转换器 RS485中继器,...

网友E(2016-03-25):
赞一个,非常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