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多大电流互感器和电度表?

楼主(2012-07-05):
高手们:我有一负载380V ,140KW设备   一般工作在 220A左右,需要选择多大电流互感器和电度表?   型号 ?  谢谢!

网友A:
140KW的负载额定电流在210A左右,选择400/5的互感器和电度表,具体型号要看具体的使用场合和要求,比如BH0.33-400/5和DT862-400/5

这是最基础的知识,谈不上高手不高手

网友B:
根据<<电能计量装置技术管理规程>>(DL/T448-2000)规定,电流互感器额定一次电流的确定,应保证其在正常运行中的实际负荷电流达到额定值的60%左右,至少应不小于30%。你的设备一般工作在220A左右,应选300A/5A的电流互感器,选400A/5A的互感器,会误差偏大,计量不准。电度表应选3×220V,3×1.5A(6A)规格的三相四线电度表,这样在小电流工作时,也能计量准确。型号有很多,如DT862-4型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