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剪切机控制电路

楼主(2012-07-05):
各位朋友,我最近刚接触到采用接触器继电器控制的液压剪切机,它是采用两个限位开关和两个继电器控制油缸的往复运动的,但仅仅采用的是限位开关的常闭点,常开点没有使用,希望高手指点它是怎么实现的。

网友A:
他的两个限位开关电路应该与两个继电器电路串联   当继电器得电,油缸碰上任意一个限位开关就停止动作所以他使用的是限位开关的常闭出点   我对与这块了解不深    这边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你   当他的油缸前进到限位开关处停止还会有一段缓冲  你们怎么解决加缓冲垫吗    说的不对的地方请指教

网友B:
这个是电工电路基础,类似于电机正反转控制电路。

网友C:
应该是限位开关的常闭点去控制继电器去了,再使用继电器的常开常闭了,所以就不需要限位开关的常开点了。

网友D:
用常开或常闭都可以的,只要能使功能得以实现.如果有缓冲的,侧有另一只电磁阀在工作,称之为加压阀,当油缸需要加速的时候,加压阀开启,使油缸伸缩加快,节省加工时间.反过来,要放慢速度的时候,加压阀停止,就像一楼所说的,有个缓冲过程

楼主:
对:芜湖关于他的两个限位开关电路应该与两个继电器电路串联   当继电器得电,油缸碰上任意一个限位开关就停止动作所以他使用的是限位开关的常闭出点   我对与这块了解不深    这边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你   当他的油缸前进到限位开关处停止还会有一段缓冲  你们怎么解决加缓冲垫吗    说的不对的地方请指教    内容的回复:

谢谢,实际上我们这边对于缓冲的解决办法就是,将限位开关安装的位置适当靠前,当然要看实际情况,进行反复的试验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