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控制台达B2系列伺服

楼主(2012-07-05):
设备用的是台达PLC控制台达B2系列伺服,设备开机自动运行前要求伺服必须在原点位置,怎么实现设备一开机判断伺服是不是在原点位置?要是伺服已在原点位置,程序上做成开机就找原点,那么伺服不就会朝原来找原点的方向运动直至碰到极限,伺服报警停止。有什么好方法实现吗?同行们,谁有这方面的经验啊?

网友A:
不考虑成本的话可以用台达的10MC来做!就简单多了!而且还能16轴联动!

网友B:
10MC要搭配A2伺服(带CAN总线)

网友C:
设定为开机就回原点

如碰到原点限位即停止

如碰到极限则停止,再进行反向回原点即可

网友D:
开机回原点,判断原点信号是否存在,如果存在的话,就不执行回零动作

楼主(2012-08-08):
对:koko1982关于开机回原点,判断原点信号是否存在,如果存在的话,就不执行回零动作 内容的回复:

取哪个信号为原点信号呢?伺服原点检测片不一定在光电开关位置上的啊。

网友E:
做一个原点过程,第一步,反向行走直到碰到反极限再转成第二步正向行走直到碰到原点再转成第三部走到预设的位置停车,第一和第二步均采用速度模式,第三部采用相对位置或绝对位置方式,这样你的原点就比较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