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EXCEL中的内容导入S7-300的SYMBOL中的方法

楼主(2012-07-05):
      CSV是逗号分隔符的简称,*.CSV文件是一种文本文件格式,采用ASCII码编码格式,它不支持Excel文件的编辑处理,所以Excel不能打开它。由于*.CSV文件是ASCII码编码格式,所以它可以通过我们常用的简单的“记事本(Notepad)”工具打开、编辑和修改保存。
  而*.DIF文件格式才是Excel文件支持的。具体操作使用方法如下:
1。随意打开一个项目的符号表“Symbol Editor”后,点击菜单项“Symbol  Table”→“Import”,则弹出“Import”对话框;
 2。在“Import”对话框里,点击文本“Files of type:”右边的下拉按钮,选择“Data Interchange Format(*.DIF)”后,就可以在磁盘里找到有“*.DIF”文件后缀名的Excel文件导入了;
 3。相反,如果要导出符号表,则点击点击菜单项“Symbol  Table”→“Export”,则弹出“Export”对话框;
 4。在“Export”对话框里,点击文本“Save as type:”右边的下拉按钮,选择“Data Interchange Format(*.DIF)”后,就可以将符号表导出为“*.DIF”文件后缀名的Excel文件至磁盘里保存了。
  记住:在导入/导出操作(Import/Export)时,都一定要注意选择“Data Interchange Format(*.DIF)”文件存储格式,因为这是Excel支持的文件格式。

网友A:
学习了 长进了 谢谢啊!

网友B:
不用导入/导出方式,我用的是复制/黏贴。

先打开符号表,选定一行后,再不停地操作“ctrl+j",增加好多行,尽管这时在每行前面都会出现 叉叉,不用理会。在EXCEL中,按照西门子符号表的要求写,第一列名称,第二列实际地址,第三列数据格式,第四列注释,再选择已经写好的这些符号,记住只能选四列(名称、实际地址、数据格式、注释),行选择随意(但也不要太多,不能大于在符号表中插入的行数),操作命令复制。再在符号表中,选择好多行(不能小于在EXCEL选定的行数),再操作粘贴命令。行了,符号表已经到PLC软件中了。

网友C:
    学习了 长进了 谢谢啊!   原来试过一次,效果不错的说 !! S7 软件使用还是很方便 !NND 就是太大,有时安装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