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分析PLC自停原因

楼主(2012-07-05):
内容如题,西门子CPU414挂5个从站,将程序下载试运行一段时间后PLC突然停止运行,手动重启后又能正常运行。而这种现象是无规律的,有时一天停几次,有时一两天又不会出现这种现象,真的是无解了。去现场查看发现其中一个从站的331模块SF灯长亮,CPU报的故障就记不清楚了。先将PLC的诊断粘贴出来,有点儿长,求各位大侠指点迷津。

模块 CPU 414-3 PN/DP 的诊断缓冲区

订货号/描述                    组件                           版本
6ES7 414-3EM05-0AB0            硬件                           6
- - -                          固件                           V 5.3.1
Boot Loader                    固件扩展                       V 5.3.0

机架:                         0
插槽:                         2

序列号:SVPB8718528

事件 1 / 120:  事件 ID 16# 4302
模式从启动状态转换为 RUN
启动信息:
- 最后一次上电时,时间标志的时间缓存
- 单处理器操作
当前/上次启动类型:
- 通过 MPI 触发暖重启
启动类型的容许性:
- 允许手动暖重启
上电时自动启动类型的上次有效操作或设置:
- 通过 MPI 触发暖重启
先前的工作模式:启动 (暖重启)
要求的工作模式:RUN
进入的事件
15:56:08.787  2012-07-03

事件 2 / 120:  事件 ID 16# 1381
手动暖重启请求
STOP 由于:由编程错误引起的 STOP 模式(OB 没有装载或不能装载,或没有 FRB)
启动信息:
- 启动不使用已修改的系统组态
- 在设定值和实际值之间没有差异
- 最后一次上电时,时间标志的时间缓存
- 单处理器操作
当前/上次启动类型:
- 通过 MPI 触发暖重启
某些启动类型的容许性:
- 允许手动暖重启
上电后的自动启动类型的上次有效操作或设置:
- 通过 MPI 触发暖重启
所需的 OB:启动 OB (OB100)
在当前工作模式下,OB 未找到、或被禁用、或无法启动
进入的事件
15:56:07.719  2012-07-03

事件 3 / 120:  事件 ID 16# 4301
模式从 STOP 转换到启动状态
STOP 由于:由编程错误引起的 STOP 模式(OB 没有装载或不能装载,或没有 FRB)
启动信息:
- 最后一次上电时,时间标志的时间缓存
- 单处理器操作
当前/上次启动类型:
- 通过 MPI 触发暖重启
某些启动类型的容许性:
- 允许手动暖重启
上电时自动启动类型的上次有效操作或设置:
- 通过 MPI 触发暖重启
先前的工作模式:STOP (内部)
要求的工作模式:启动 (暖重启)
进入的事件
15:56:07.692  2012-07-03

事件 4 / 120:  事件 ID 16# 530D
STOP 模式中的新启动信息
启动被阻止:
- 需要冷重启或暖重启
启动信息:
- 最后一次上电时,时间标志的时间缓存
- 单处理器操作
当前/上次启动类型:
- 通过 MPI 触发暖重启
某些启动类型的容许性:
- 允许手动暖重启
上电时自动启动类型的最后有效操作或设置:
- 通过 MPI 触发暖重启
工作模式:STOP (内部)
进入的事件
15:56:07.692  2012-07-03

事件 5 / 120:  事件 ID 16# 5371
分布式 I/O:与 DP 主站的同步结束
DP 主站的插槽:  2
分布站的编号:  5
优先级:22
进入的事件
15:56:05.558  2012-07-03

事件 6 / 120:  事件 ID 16# 530D
STOP 模式中的新启动信息
启动被阻止:
- 存在 STOP 请求
- 需要冷重启或暖重启
启动信息:
- 最后一次上电时,时间标志的时间缓存
- 单处理器操作
当前/上次启动类型:
- 通过 MPI 触发暖重启
某些启动类型的容许性:
- 允许手动暖重启
上电时自动启动类型的最后有效操作或设置:
- 没有启动类型/存储器复位后
工作模式:STOP (内部)
进入的事件
15:56:05.478  2012-07-03

事件 7 / 120:  事件 ID 16# 530D
STOP 模式中的新启动信息
启动被阻止:
- 模块或子模块分配未评估或评估因出错而中止(SDB 13,5,2X,9X)
- 存在 STOP 请求
- 需要冷重启或暖重启
启动信息:
- 最后一次上电时,时间标志的时间缓存
- 单处理器操作
当前/上次启动类型:
- 通过 MPI 触发暖重启
某些启动类型的容许性:
- 不允许手动启动,需要修正参数分配、子模块等等。
上电时自动启动类型的最后有效操作或设置:
- 没有启动类型/存储器复位后
工作模式:STOP (内部)
进入的事件
15:56:05.437  2012-07-03

事件 8 / 120:  事件 ID 16# 530D
STOP 模式中的新启动信息
启动被阻止:
正在装载用户程序或检测到内部不一致
(SDB 少于 200,不完整、多余或者不正确)
- 用于 MPI 或 DP 接口的参数分配未评估或不一致
(SDB1XXX 不完整,多余或者不正确)
- 模块或子模块分配未评估或评估因出错而中止(SDB 13,5,2X,9X)
- 存在 STOP 请求
- 需要冷重启或暖重启
启动信息:
- 最后一次上电时,时间标志的时间缓存
- 单处理器操作
当前/上次启动类型:
- 通过 MPI 触发暖重启
某些启动类型的容许性:
- 不允许手动启动,需要修正参数分配、子模块等等。
上电时自动启动类型的最后有效操作或设置:
- 没有启动类型/存储器复位后
工作模式:STOP (内部)
进入的事件
15:56:05.115  2012-07-03

事件 9 / 120:  事件 ID 16# 5371
分布式 I/O:与 DP 主站的同步结束
DP 主站的插槽:  2
分布站的编号:  0
无用户相关信息:24
进入的事件
15:56:04.919  2012-07-03

事件 10 / 120:  事件 ID 16# 530D
STOP 模式中的新启动信息
启动被阻止:
正在装载用户程序或检测到内部不一致
(SDB 少于 200,不完整、多余或者不正确)
- 用于 MPI 或 DP 接口的参数分配未评估或不一致
(SDB1XXX 不完整,多余或者不正确)
- 存在 STOP 请求
- 需要冷重启或暖重启
启动信息:
- 最后一次上电时,时间标志的时间缓存
- 单处理器操作
当前/上次启动类型:
- 通过 MPI 触发暖重启
某些启动类型的容许性:
- 不允许手动启动,需要修正参数分配、子模块等等。
上电时自动启动类型的最后有效操作或设置:
- 没有启动类型/存储器复位后
工作模式:STOP (内部)
进入的事件
15:56:04.917  2012-07-03

事件 11 / 120:  事件 ID 16# 530D
STOP 模式中的新启动信息
启动被阻止:
- 存在 STOP 请求
- 需要冷重启或暖重启
启动信息:
- 最后一次上电时,时间标志的时间缓存
- 单处理器操作
当前/上次启动类型:
- 通过 MPI 触发暖重启
某些启动类型的容许性:
- 允许手动暖重启
上电时自动启动类型的最后有效操作或设置:
- 没有启动类型/存储器复位后
工作模式:STOP (内部)
进入的事件
15:55:53.049  2012-07-03

事件 12 / 120:  事件 ID 16# 4562
由编程错误引起的 STOP 模式(OB 没有装载或不能装载,或没有 FRB)
用户程序中的断点:循环程序(OB1)
优先级:   1
OB 编号:      1
模块地址:  3682
先前的工作模式:RUN
要求的工作模式:STOP (内部)
内部错误, 进入的事件
15:55:53.045  2012-07-03

事件 13 / 120:  事件 ID 16# 2522
读取时发生区域长度错误
全局 DB,双字访问, 访问地址:    14
OB 编号:      1
模块地址:  3682
所需的 OB:编程错误 OB (OB121)
在当前工作模式下,OB 未找到、或被禁用、或无法启动
内部错误, 进入的事件
15:55:53.045  2012-07-03

事件 14 / 120:  事件 ID 16# 4302
模式从启动状态转换为 RUN
启动信息:
- 最后一次上电时,时间标志的时间缓存
- 单处理器操作
当前/上次启动类型:
- 通过 MPI 触发暖重启
启动类型的容许性:
- 允许手动暖重启
上电时自动启动类型的上次有效操作或设置:
- 通过 MPI 触发暖重启
先前的工作模式:启动 (暖重启)
要求的工作模式:RUN
进入的事件
09:56:31.220  2012-07-03

事件 15 / 120:  事件 ID 16# 1381
手动暖重启请求
STOP 由于:由程序序列错误引起的 STOP 模式(OB 没有装载或不能装载,或没有 FRB)
启动信息:
- 启动不使用已修改的系统组态
- 在设定值和实际值之间没有差异
- 最后一次上电时,时间标志的时间缓存
- 单处理器操作
当前/上次启动类型:
- 通过 MPI 触发暖重启
某些启动类型的容许性:
- 允许手动暖重启
上电后的自动启动类型的上次有效操作或设置:
- 通过 MPI 触发暖重启
所需的 OB:启动 OB (OB100)
在当前工作模式下,OB 未找到、或被禁用、或无法启动
进入的事件
09:56:30.147  2012-07-03

事件 16 / 120:  事件 ID 16# 4301
模式从 STOP 转换到启动状态
STOP 由于:由程序序列错误引起的 STOP 模式(OB 没有装载或不能装载,或没有 FRB)
启动信息:
- 最后一次上电时,时间标志的时间缓存
- 单处理器操作
当前/上次启动类型:
- 通过 MPI 触发暖重启
某些启动类型的容许性:
- 允许手动暖重启
上电时自动启动类型的上次有效操作或设置:
- 通过 MPI 触发暖重启
先前的工作模式:STOP (内部)
要求的工作模式:启动 (暖重启)
进入的事件
09:56:30.123  2012-07-03

事件 17 / 120:  事件 ID 16# 530D
STOP 模式中的新启动信息
启动被阻止:
- 需要冷重启或暖重启
启动信息:
- 最后一次上电时,时间标志的时间缓存
- 单处理器操作
当前/上次启动类型:
- 通过 MPI 触发暖重启
某些启动类型的容许性:
- 允许手动暖重启
上电时自动启动类型的最后有效操作或设置:
- 通过 MPI 触发暖重启
工作模式:STOP (内部)
进入的事件
09:56:30.122  2012-07-03

事件 18 / 120:  事件 ID 16# 38C4
分布式 I/O:站 返回
受影响 DP 从站的地址:站编号:   7
DP 主站系统标识号:     1
DP 从站的逻辑基址:输入地址:  8178
DP 主站的逻辑基址:  8191
要求的 OB:机架故障 OB (OB86)
在当前工作模式下,OB 未找到、或禁用、或无法启动
外部错误, 离开的事件
09:53:28.201  2012-07-03

事件 19 / 120:  事件 ID 16# 530D
STOP 模式中的新启动信息
启动被阻止:
- 存在 STOP 请求
- 需要冷重启或暖重启
启动信息:
- 最后一次上电时,时间标志的时间缓存
- 单处理器操作
当前/上次启动类型:
- 通过 MPI 触发暖重启
某些启动类型的容许性:
- 允许手动暖重启
上电时自动启动类型的最后有效操作或设置:
- 没有启动类型/存储器复位后
工作模式:STOP (内部)
进入的事件
09:53:28.155  2012-07-03

事件 20 / 120:  事件 ID 16# 39C4
分布式 I/O:站 Failure
受影响 DP 从站的地址:站编号:   7
DP 主站系统标识号:     1
DP 从站的逻辑基址:输入地址:  8178
DP 主站的逻辑基址:  8191
要求的 OB:机架故障 OB (OB86)
优先级:25
外部错误, 进入的事件
09:53:28.152  2012-07-03

事件 21 / 120:  事件 ID 16# 456D
由程序序列错误引起的 STOP 模式(OB 没有装载或不能装载,或没有 FRB)
先前的工作模式:RUN
要求的工作模式:STOP (内部)
内部错误, 进入的事件
09:53:28.151  2012-07-03

事件 22 / 120:  事件 ID 16# 39B2
在将过程映像传送到输出模块时的 I/O 访问错误
P 区域,字访问, 访问地址:    14
过程映像分区编号: 0
无用户相关信息(Z1):2943
所需的 OB:程序执行错误 OB (OB85)
在当前工作模式下,OB 未找到、或被禁用、或无法启动
外部错误, 进入的事件
09:53:28.151  2012-07-03

事件 23 / 120:  事件 ID 16# 4302
模式从启动状态转换为 RUN
启动信息:
- 最后一次上电时,时间标志的时间缓存
- 单处理器操作
当前/上次启动类型:
- 通过 MPI 触发暖重启
启动类型的容许性:
- 允许手动暖重启
上电时自动启动类型的上次有效操作或设置:
- 通过 MPI 触发暖重启
先前的工作模式:启动 (暖重启)
要求的工作模式:RUN
进入的事件
05:06:49.562  2012-07-03

事件 24 / 120:  事件 ID 16# 1381
手动暖重启请求
STOP 由于:由程序序列错误引起的 STOP 模式(OB 没有装载或不能装载,或没有 FRB)
启动信息:
- 启动不使用已修改的系统组态
- 在设定值和实际值之间没有差异
- 最后一次上电时,时间标志的时间缓存
- 单处理器操作
当前/上次启动类型:
- 通过 MPI 触发暖重启
某些启动类型的容许性:
- 允许手动暖重启
上电后的自动启动类型的上次有效操作或设置:
- 通过 MPI 触发暖重启
所需的 OB:启动 OB (OB100)
在当前工作模式下,OB 未找到、或被禁用、或无法启动
进入的事件
05:06:48.493  2012-07-03

事件 25 / 120:  事件 ID 16# 4301
模式从 STOP 转换到启动状态
STOP 由于:由程序序列错误引起的 STOP 模式(OB 没有装载或不能装载,或没有 FRB)
启动信息:
- 最后一次上电时,时间标志的时间缓存
- 单处理器操作
当前/上次启动类型:
- 通过 MPI 触发暖重启
某些启动类型的容许性:
- 允许手动暖重启
上电时自动启动类型的上次有效操作或设置:
- 通过 MPI 触发暖重启
先前的工作模式:STOP (内部)
要求的工作模式:启动 (暖重启)
进入的事件
05:06:48.469  2012-07-03

事件 26 / 120:  事件 ID 16# 530D
STOP 模式中的新启动信息
启动被阻止:
- 需要冷重启或暖重启
启动信息:
- 最后一次上电时,时间标志的时间缓存
- 单处理器操作
当前/上次启动类型:
- 通过 MPI 触发暖重启
某些启动类型的容许性:
- 允许手动暖重启
上电时自动启动类型的最后有效操作或设置:
- 通过 MPI 触发暖重启
工作模式:STOP (内部)
进入的事件
05:06:48.469  2012-07-03

事件 27 / 120:  事件 ID 16# 38C4
分布式 I/O:站 返回
受影响 DP 从站的地址:站编号:   7
DP 主站系统标识号:     1
DP 从站的逻辑基址:输入地址:  8178
DP 主站的逻辑基址:  8191
要求的 OB:机架故障 OB (OB86)
在当前工作模式下,OB 未找到、或禁用、或无法启动
外部错误, 离开的事件
04:58:16.339  2012-07-03

事件 28 / 120:  事件 ID 16# 38C4
分布式 I/O:站 返回
受影响 DP 从站的地址:站编号:   5
DP 主站系统标识号:     1
DP 从站的逻辑基址:输入地址:  8184
DP 主站的逻辑基址:  8191
要求的 OB:机架故障 OB (OB86)
在当前工作模式下,OB 未找到、或禁用、或无法启动
外部错误, 离开的事件
04:58:16.327  2012-07-03

事件 29 / 120:  事件 ID 16# 38C4
分布式 I/O:站 返回
受影响 DP 从站的地址:站编号:   3
DP 主站系统标识号:     1
DP 从站的逻辑基址:输入地址:  8186
DP 主站的逻辑基址:  8191
要求的 OB:机架故障 OB (OB86)
在当前工作模式下,OB 未找到、或禁用、或无法启动
外部错误, 离开的事件
04:58:16.314  2012-07-03

事件 30 / 120:  事件 ID 16# 38C4
分布式 I/O:站 返回
受影响 DP 从站的地址:站编号:   6
DP 主站系统标识号:     1
DP 从站的逻辑基址:输入地址:  8180
DP 主站的逻辑基址:  8191
要求的 OB:机架故障 OB (OB86)
在当前工作模式下,OB 未找到、或禁用、或无法启动
外部错误, 离开的事件
04:58:16.277  2012-07-03

事件 31 / 120:  事件 ID 16# 38C4
分布式 I/O:站 返回
受影响 DP 从站的地址:站编号:   4
DP 主站系统标识号:     1
DP 从站的逻辑基址:输入地址:  8183
DP 主站的逻辑基址:  8191
要求的 OB:机架故障 OB (OB86)
在当前工作模式下,OB 未找到、或禁用、或无法启动
外部错误, 离开的事件
04:58:16.263  2012-07-03

事件 32 / 120:  事件 ID 16# 530D
STOP 模式中的新启动信息
启动被阻止:
- 存在 STOP 请求
- 需要冷重启或暖重启
启动信息:
- 最后一次上电时,时间标志的时间缓存
- 单处理器操作
当前/上次启动类型:
- 通过 MPI 触发暖重启
某些启动类型的容许性:
- 允许手动暖重启
上电时自动启动类型的最后有效操作或设置:
- 没有启动类型/存储器复位后
工作模式:STOP (内部)
进入的事件
04:58:16.100  2012-07-03

事件 33 / 120:  事件 ID 16# 456D
由程序序列错误引起的 STOP 模式(OB 没有装载或不能装载,或没有 FRB)
先前的工作模式:RUN
要求的工作模式:STOP (内部)
内部错误, 进入的事件
04:58:16.096  2012-07-03

事件 34 / 120:  事件 ID 16# 39B2
在将过程映像传送到输出模块时的 I/O 访问错误
P 区域,字访问, 访问地址:     0
过程映像分区编号: 0
无用户相关信息(Z1):2943
所需的 OB:程序执行错误 OB (OB85)
在当前工作模式下,OB 未找到、或被禁用、或无法启动
外部错误, 进入的事件
04:58:16.096  2012-07-03

事件 35 / 120:  事件 ID 16# 2942
I/O 访问错误,读取
P 区域,字访问, 访问地址:   550
FC 编号:    105
模块地址:    46
所需的 OB:I/O 访问错误 OB (OB122)
优先级: 1
外部错误, 进入的事件
04:58:16.095  2012-07-03

事件 36 / 120:  事件 ID 16# 2942
I/O 访问错误,读取
P 区域,字访问, 访问地址:   548
FC 编号:    105
模块地址:    46
所需的 OB:I/O 访问错误 OB (OB122)
优先级: 1
外部错误, 进入的事件
04:58:16.095  2012-07-03

事件 37 / 120:  事件 ID 16# 39C4
分布式 I/O:站 Failure
受影响 DP 从站的地址:站编号:   7
DP 主站系统标识号:     1
DP 从站的逻辑基址:输入地址:  8178
DP 主站的逻辑基址:  8191
要求的 OB:机架故障 OB (OB86)
优先级:25
外部错误, 进入的事件
04:58:16.095  2012-07-03

事件 38 / 120:  事件 ID 16# 2942
I/O 访问错误,读取
P 区域,字访问, 访问地址:   546
FC 编号:    105
模块地址:    46
所需的 OB:I/O 访问错误 OB (OB122)
优先级: 1
外部错误, 进入的事件
04:58:16.095  2012-07-03

事件 39 / 120:  事件 ID 16# 2942
I/O 访问错误,读取
P 区域,字访问, 访问地址:   576
FC 编号:    105
模块地址:    46
所需的 OB:I/O 访问错误 OB (OB122)
优先级: 1
外部错误, 进入的事件
04:58:16.095  2012-07-03

事件 40 / 120:  事件 ID 16# 2942
I/O 访问错误,读取
P 区域,字访问, 访问地址:   592
FC 编号:    105
模块地址:    46
所需的 OB:I/O 访问错误 OB (OB122)
优先级: 1
外部错误, 进入的事件
04:58:16.095  2012-07-03

事件 41 / 120:  事件 ID 16# 2942
I/O 访问错误,读取
P 区域,字访问, 访问地址:   550
FC 编号:    105
模块地址:    46
所需的 OB:I/O 访问错误 OB (OB122)
优先级: 1
外部错误, 进入的事件
04:58:16.094  2012-07-03

事件 42 / 120:  事件 ID 16# 2942
I/O 访问错误,读取
P 区域,字访问, 访问地址:   548
FC 编号:    105
模块地址:    46
所需的 OB:I/O 访问错误 OB (OB122)
优先级: 1
外部错误, 进入的事件
04:58:16.094  2012-07-03

事件 43 / 120:  事件 ID 16# 39C4
分布式 I/O:站 Failure
受影响 DP 从站的地址:站编号:   6
DP 主站系统标识号:     1
DP 从站的逻辑基址:输入地址:  8180
DP 主站的逻辑基址:  8191
要求的 OB:机架故障 OB (OB86)
优先级:25
外部错误, 进入的事件
04:58:16.094  2012-07-03

事件 44 / 120:  事件 ID 16# 2942
I/O 访问错误,读取
P 区域,字访问, 访问地址:   546
FC 编号:    105
模块地址:    46
所需的 OB:I/O 访问错误 OB (OB122)
优先级: 1
外部错误, 进入的事件
04:58:16.094  2012-07-03

事件 45 / 120:  事件 ID 16# 2942
I/O 访问错误,读取
P 区域,字访问, 访问地址:   576
FC 编号:    105
模块地址:    46
所需的 OB:I/O 访问错误 OB (OB122)
优先级: 1
外部错误, 进入的事件
04:58:16.094  2012-07-03

事件 46 / 120:  事件 ID 16# 2942
I/O 访问错误,读取
P 区域,字访问, 访问地址:   550
FC 编号:    105
模块地址:    46
所需的 OB:I/O 访问错误 OB (OB122)
优先级: 1
外部错误, 进入的事件
04:58:16.094  2012-07-03

事件 47 / 120:  事件 ID 16# 2942
I/O 访问错误,读取
P 区域,字访问, 访问地址:   548
FC 编号:    105
模块地址:    46
所需的 OB:I/O 访问错误 OB (OB122)
优先级: 1
外部错误, 进入的事件
04:58:16.094  2012-07-03

事件 48 / 120:  事件 ID 16# 2942
I/O 访问错误,读取
P 区域,字访问, 访问地址:   546
FC 编号:    105
模块地址:    46
所需的 OB:I/O 访问错误 OB (OB122)
优先级: 1
外部错误, 进入的事件
04:58:16.093  2012-07-03

事件 49 / 120:  事件 ID 16# 2942
I/O 访问错误,读取
P 区域,字访问, 访问地址:   560
FC 编号:    105
模块地址:    46
所需的 OB:I/O 访问错误 OB (OB122)
优先级: 1
外部错误, 进入的事件
04:58:16.093  2012-07-03

事件 50 / 120:  事件 ID 16# 39C4
分布式 I/O:站 Failure
受影响 DP 从站的地址:站编号:   5
DP 主站系统标识号:     1
DP 从站的逻辑基址:输入地址:  8184
DP 主站的逻辑基址:  8191
要求的 OB:机架故障 OB (OB86)
优先级:25
外部错误, 进入的事件
04:58:16.093  2012-07-03

事件 51 / 120:  事件 ID 16# 2942
I/O 访问错误,读取
P 区域,字访问, 访问地址:   550
FC 编号:    105
模块地址:    46
所需的 OB:I/O 访问错误 OB (OB122)
优先级: 1
外部错误, 进入的事件
04:58:16.093  2012-07-03

事件 52 / 120:  事件 ID 16# 2942
I/O 访问错误,读取
P 区域,字访问, 访问地址:   548
FC 编号:    105
模块地址:    46
所需的 OB:I/O 访问错误 OB (OB122)
优先级: 1
外部错误, 进入的事件
04:58:16.093  2012-07-03

事件 53 / 120:  事件 ID 16# 2942
I/O 访问错误,读取
P 区域,字访问, 访问地址:   546
FC 编号:    105
模块地址:    46
所需的 OB:I/O 访问错误 OB (OB122)
优先级: 1
外部错误, 进入的事件
04:58:16.093  2012-07-03

事件 54 / 120:  事件 ID 16# 2942
I/O 访问错误,读取
P 区域,字访问, 访问地址:   544
FC 编号:    105
模块地址:    46
所需的 OB:I/O 访问错误 OB (OB122)
优先级: 1
外部错误, 进入的事件
04:58:16.093  2012-07-03

事件 55 / 120:  事件 ID 16# 2942
I/O 访问错误,读取
P 区域,字访问, 访问地址:   542
FC 编号:    105
模块地址:    46
所需的 OB:I/O 访问错误 OB (OB122)
优先级: 1
外部错误, 进入的事件
04:58:16.092  2012-07-03

事件 56 / 120:  事件 ID 16# 39C4
分布式 I/O:站 Failure
受影响 DP 从站的地址:站编号:   4
DP 主站系统标识号:     1
DP 从站的逻辑基址:输入地址:  8183
DP 主站的逻辑基址:  8191
要求的 OB:机架故障 OB (OB86)
优先级:25
外部错误, 进入的事件
04:58:16.092  2012-07-03

事件 57 / 120:  事件 ID 16# 2942
I/O 访问错误,读取
P 区域,字访问, 访问地址:   540
FC 编号:    105
模块地址:    46
所需的 OB:I/O 访问错误 OB (OB122)
优先级: 1
外部错误, 进入的事件
04:58:16.092  2012-07-03

事件 58 / 120:  事件 ID 16# 2942
I/O 访问错误,读取
P 区域,字访问, 访问地址:   538
FC 编号:    105
模块地址:    46
所需的 OB:I/O 访问错误 OB (OB122)
优先级: 1
外部错误, 进入的事件
04:58:16.092  2012-07-03

事件 59 / 120:  事件 ID 16# 2942
I/O 访问错误,读取
P 区域,字访问, 访问地址:   536
FC 编号:    105
模块地址:    46
所需的 OB:I/O 访问错误 OB (OB122)
优先级: 1
外部错误, 进入的事件
04:58:16.092  2012-07-03

事件 60 / 120:  事件 ID 16# 2942
I/O 访问错误,读取
P 区域,字访问, 访问地址:   534
FC 编号:    105
模块地址:    46
所需的 OB:I/O 访问错误 OB (OB122)
优先级: 1
外部错误, 进入的事件
04:58:16.092  2012-07-03

事件 61 / 120:  事件 ID 16# 2942
I/O 访问错误,读取
P 区域,字访问, 访问地址:   532
FC 编号:    105
模块地址:    46
所需的 OB:I/O 访问错误 OB (OB122)
优先级: 1
外部错误, 进入的事件
04:58:16.092  2012-07-03

事件 62 / 120:  事件 ID 16# 2942
I/O 访问错误,读取
P 区域,字访问, 访问地址:   530
FC 编号:    105
模块地址:    46
所需的 OB:I/O 访问错误 OB (OB122)
优先级: 1
外部错误, 进入的事件
04:58:16.091  2012-07-03

事件 63 / 120:  事件 ID 16# 2942
I/O 访问错误,读取
P 区域,字访问, 访问地址:   528
FC 编号:    105
模块地址:    46
所需的 OB:I/O 访问错误 OB (OB122)
优先级: 1
外部错误, 进入的事件
04:58:16.091  2012-07-03

事件 64 / 120:  事件 ID 16# 2942
I/O 访问错误,读取
P 区域,字访问, 访问地址:   524
FC 编号:    105
模块地址:    46
所需的 OB:I/O 访问错误 OB (OB122)
优先级: 1
外部错误, 进入的事件
04:58:16.091  2012-07-03

事件 65 / 120:  事件 ID 16# 2942
I/O 访问错误,读取
P 区域,字访问, 访问地址:   522
FC 编号:    105
模块地址:    46
所需的 OB:I/O 访问错误 OB (OB122)
优先级: 1
外部错误, 进入的事件
04:58:16.091  2012-07-03

事件 66 / 120:  事件 ID 16# 2942
I/O 访问错误,读取
P 区域,字访问, 访问地址:   520
FC 编号:    105
模块地址:    46
所需的 OB:I/O 访问错误 OB (OB122)
优先级: 1
外部错误, 进入的事件
04:58:16.091  2012-07-03

事件 67 / 120:  事件 ID 16# 2942
I/O 访问错误,读取
P 区域,字访问, 访问地址:   518
FC 编号:    105
模块地址:    46
所需的 OB:I/O 访问错误 OB (OB122)
优先级: 1
外部错误, 进入的事件
04:58:16.091  2012-07-03

事件 68 / 120:  事件 ID 16# 2942
I/O 访问错误,读取
P 区域,字访问, 访问地址:   516
FC 编号:    105
模块地址:    46
所需的 OB:I/O 访问错误 OB (OB122)
优先级: 1
外部错误, 进入的事件
04:58:16.091  2012-07-03

事件 69 / 120:  事件 ID 16# 2942
I/O 访问错误,读取
P 区域,字访问, 访问地址:   514
FC 编号:    105
模块地址:    46
所需的 OB:I/O 访问错误 OB (OB122)
优先级: 1
外部错误, 进入的事件
04:58:16.091  2012-07-03

事件 70 / 120:  事件 ID 16# 39C4
分布式 I/O:站 Failure
受影响 DP 从站的地址:站编号:   3
DP 主站系统标识号:     1
DP 从站的逻辑基址:输入地址:  8186
DP 主站的逻辑基址:  8191
要求的 OB:机架故障 OB (OB86)
优先级:25
外部错误, 进入的事件
04:58:16.091  2012-07-03

事件 71 / 120:  事件 ID 16# 2942
I/O 访问错误,读取
P 区域,字访问, 访问地址:   512
FC 编号:    105
模块地址:    46
所需的 OB:I/O 访问错误 OB (OB122)
优先级: 1
外部错误, 进入的事件
04:58:16.090  2012-07-03

事件 72 / 120:  事件 ID 16# 4302
模式从启动状态转换为 RUN
启动信息:
- 最后一次上电时,时间标志的时间缓存
- 单处理器操作
当前/上次启动类型:
- 通过 MPI 触发暖重启
启动类型的容许性:
- 允许手动暖重启
上电时自动启动类型的上次有效操作或设置:
- 通过 MPI 触发暖重启
先前的工作模式:启动 (暖重启)
要求的工作模式:RUN
进入的事件
01:55:10.750  2012-07-03

事件 73 / 120:  事件 ID 16# 1381
手动暖重启请求
STOP 由于:由程序序列错误引起的 STOP 模式(OB 没有装载或不能装载,或没有 FRB)
启动信息:
- 启动不使用已修改的系统组态
- 在设定值和实际值之间没有差异
- 最后一次上电时,时间标志的时间缓存
- 单处理器操作
当前/上次启动类型:
- 通过 MPI 触发暖重启
某些启动类型的容许性:
- 允许手动暖重启
上电后的自动启动类型的上次有效操作或设置:
- 通过 MPI 触发暖重启
所需的 OB:启动 OB (OB100)
在当前工作模式下,OB 未找到、或被禁用、或无法启动
进入的事件
01:55:09.679  2012-07-03

事件 74 / 120:  事件 ID 16# 4301
模式从 STOP 转换到启动状态
STOP 由于:由程序序列错误引起的 STOP 模式(OB 没有装载或不能装载,或没有 FRB)
启动信息:
- 最后一次上电时,时间标志的时间缓存
- 单处理器操作
当前/上次启动类型:
- 通过 MPI 触发暖重启
某些启动类型的容许性:
- 允许手动暖重启
上电时自动启动类型的上次有效操作或设置:
- 通过 MPI 触发暖重启
先前的工作模式:STOP (内部)
要求的工作模式:启动 (暖重启)
进入的事件
01:55:09.654  2012-07-03

事件 75 / 120:  事件 ID 16# 530D
STOP 模式中的新启动信息
启动被阻止:
- 需要冷重启或暖重启
启动信息:
- 最后一次上电时,时间标志的时间缓存
- 单处理器操作
当前/上次启动类型:
- 通过 MPI 触发暖重启
某些启动类型的容许性:
- 允许手动暖重启
上电时自动启动类型的最后有效操作或设置:
- 通过 MPI 触发暖重启
工作模式:STOP (内部)
进入的事件
01:55:09.653  2012-07-03

事件 76 / 120:  事件 ID 16# 38C4
分布式 I/O:站 返回
受影响 DP 从站的地址:站编号:   4
DP 主站系统标识号:     1
DP 从站的逻辑基址:输入地址:  8183
DP 主站的逻辑基址:  8191
要求的 OB:机架故障 OB (OB86)
在当前工作模式下,OB 未找到、或禁用、或无法启动
外部错误, 离开的事件
01:46:02.474  2012-07-03

事件 77 / 120:  事件 ID 16# 38C4
分布式 I/O:站 返回
受影响 DP 从站的地址:站编号:   6
DP 主站系统标识号:     1
DP 从站的逻辑基址:输入地址:  8180
DP 主站的逻辑基址:  8191
要求的 OB:机架故障 OB (OB86)
在当前工作模式下,OB 未找到、或禁用、或无法启动
外部错误, 离开的事件
01:46:02.462  2012-07-03

事件 78 / 120:  事件 ID 16# 38C4
分布式 I/O:站 返回
受影响 DP 从站的地址:站编号:   5
DP 主站系统标识号:     1
DP 从站的逻辑基址:输入地址:  8184
DP 主站的逻辑基址:  8191
要求的 OB:机架故障 OB (OB86)
在当前工作模式下,OB 未找到、或禁用、或无法启动
外部错误, 离开的事件
01:46:02.450  2012-07-03

事件 79 / 120:  事件 ID 16# 39C4
分布式 I/O:站 Failure
受影响 DP 从站的地址:站编号:   6
DP 主站系统标识号:     1
DP 从站的逻辑基址:输入地址:  8180
DP 主站的逻辑基址:  8191
要求的 OB:机架故障 OB (OB86)
在当前工作模式下,OB 未找到、或禁用、或无法启动
外部错误, 进入的事件
01:46:02.402  2012-07-03

事件 80 / 120:  事件 ID 16# 39C4
分布式 I/O:站 Failure
受影响 DP 从站的地址:站编号:   5
DP 主站系统标识号:     1
DP 从站的逻辑基址:输入地址:  8184
DP 主站的逻辑基址:  8191
要求的 OB:机架故障 OB (OB86)
在当前工作模式下,OB 未找到、或禁用、或无法启动
外部错误, 进入的事件
01:46:02.401  2012-07-03

事件 81 / 120:  事件 ID 16# 39C4
分布式 I/O:站 Failure
受影响 DP 从站的地址:站编号:   4
DP 主站系统标识号:     1
DP 从站的逻辑基址:输入地址:  8183
DP 主站的逻辑基址:  8191
要求的 OB:机架故障 OB (OB86)
在当前工作模式下,OB 未找到、或禁用、或无法启动
外部错误, 进入的事件
01:46:02.400  2012-07-03

事件 82 / 120:  事件 ID 16# 38C4
分布式 I/O:站 返回
受影响 DP 从站的地址:站编号:   3
DP 主站系统标识号:     1
DP 从站的逻辑基址:输入地址:  8186
DP 主站的逻辑基址:  8191
要求的 OB:机架故障 OB (OB86)
在当前工作模式下,OB 未找到、或禁用、或无法启动
外部错误, 离开的事件
01:46:02.388  2012-07-03

事件 83 / 120:  事件 ID 16# 39C4
分布式 I/O:站 Failure
受影响 DP 从站的地址:站编号:   3
DP 主站系统标识号:     1
DP 从站的逻辑基址:输入地址:  8186
DP 主站的逻辑基址:  8191
要求的 OB:机架故障 OB (OB86)
在当前工作模式下,OB 未找到、或禁用、或无法启动
外部错误, 进入的事件
01:46:02.312  2012-07-03

事件 84 / 120:  事件 ID 16# 38C4
分布式 I/O:站 返回
受影响 DP 从站的地址:站编号:   7
DP 主站系统标识号:     1
DP 从站的逻辑基址:输入地址:  8178
DP 主站的逻辑基址:  8191
要求的 OB:机架故障 OB (OB86)
在当前工作模式下,OB 未找到、或禁用、或无法启动
外部错误, 离开的事件
01:43:42.917  2012-07-03

事件 85 / 120:  事件 ID 16# 530D
STOP 模式中的新启动信息
启动被阻止:
- 存在 STOP 请求
- 需要冷重启或暖重启
启动信息:
- 最后一次上电时,时间标志的时间缓存
- 单处理器操作
当前/上次启动类型:
- 通过 MPI 触发暖重启
某些启动类型的容许性:
- 允许手动暖重启
上电时自动启动类型的最后有效操作或设置:
- 没有启动类型/存储器复位后
工作模式:STOP (内部)
进入的事件
01:43:42.870  2012-07-03

事件 86 / 120:  事件 ID 16# 456D
由程序序列错误引起的 STOP 模式(OB 没有装载或不能装载,或没有 FRB)
先前的工作模式:RUN
要求的工作模式:STOP (内部)
内部错误, 进入的事件
01:43:42.865  2012-07-03

事件 87 / 120:  事件 ID 16# 39B2
在将过程映像传送到输出模块时的 I/O 访问错误
P 区域,字访问, 访问地址:    14
过程映像分区编号: 0
无用户相关信息(Z1):2943
所需的 OB:程序执行错误 OB (OB85)
在当前工作模式下,OB 未找到、或被禁用、或无法启动
外部错误, 进入的事件
01:43:42.865  2012-07-03

事件 88 / 120:  事件 ID 16# 39C4
分布式 I/O:站 Failure
受影响 DP 从站的地址:站编号:   7
DP 主站系统标识号:     1
DP 从站的逻辑基址:输入地址:  8178
DP 主站的逻辑基址:  8191
要求的 OB:机架故障 OB (OB86)
优先级:25
外部错误, 进入的事件
01:43:42.865  2012-07-03

事件 89 / 120:  事件 ID 16# 4302
模式从启动状态转换为 RUN
启动信息:
- 最后一次上电时,时间标志的时间缓存
- 单处理器操作
当前/上次启动类型:
- 通过 MPI 触发暖重启
启动类型的容许性:
- 允许手动暖重启
上电时自动启动类型的上次有效操作或设置:
- 通过 MPI 触发暖重启
先前的工作模式:启动 (暖重启)
要求的工作模式:RUN
进入的事件
16:23:56.848  2012-07-02

事件 90 / 120:  事件 ID 16# 1381
手动暖重启请求
STOP 由于:由程序序列错误引起的 STOP 模式(OB 没有装载或不能装载,或没有 FRB)
启动信息:
- 启动不使用已修改的系统组态
- 在设定值和实际值之间没有差异
- 最后一次上电时,时间标志的时间缓存
- 单处理器操作
当前/上次启动类型:
- 通过 MPI 触发暖重启
某些启动类型的容许性:
- 允许手动暖重启
上电后的自动启动类型的上次有效操作或设置:
- 通过 MPI 触发暖重启
所需的 OB:启动 OB (OB100)
在当前工作模式下,OB 未找到、或被禁用、或无法启动
进入的事件
16:23:55.776  2012-07-02

事件 91 / 120:  事件 ID 16# 4301
模式从 STOP 转换到启动状态
STOP 由于:由程序序列错误引起的 STOP 模式(OB 没有装载或不能装载,或没有 FRB)
启动信息:
- 最后一次上电时,时间标志的时间缓存
- 单处理器操作
当前/上次启动类型:
- 通过 MPI 触发暖重启
某些启动类型的容许性:
- 允许手动暖重启
上电时自动启动类型的上次有效操作或设置:
- 通过 MPI 触发暖重启
先前的工作模式:STOP (内部)
要求的工作模式:启动 (暖重启)
进入的事件
16:23:55.752  2012-07-02

事件 92 / 120:  事件 ID 16# 530D
STOP 模式中的新启动信息
启动被阻止:
- 需要冷重启或暖重启
启动信息:
- 最后一次上电时,时间标志的时间缓存
- 单处理器操作
当前/上次启动类型:
- 通过 MPI 触发暖重启
某些启动类型的容许性:
- 允许手动暖重启
上电时自动启动类型的最后有效操作或设置:
- 通过 MPI 触发暖重启
工作模式:STOP (内部)
进入的事件
16:23:55.752  2012-07-02

事件 93 / 120:  事件 ID 16# 38C4
分布式 I/O:站 返回
受影响 DP 从站的地址:站编号:   5
DP 主站系统标识号:     1
DP 从站的逻辑基址:输入地址:  8184
DP 主站的逻辑基址:  8191
要求的 OB:机架故障 OB (OB86)
在当前工作模式下,OB 未找到、或禁用、或无法启动
外部错误, 离开的事件
16:11:26.895  2012-07-02

事件 94 / 120:  事件 ID 16# 38C4
分布式 I/O:站 返回
受影响 DP 从站的地址:站编号:   7
DP 主站系统标识号:     1
DP 从站的逻辑基址:输入地址:  8178
DP 主站的逻辑基址:  8191
要求的 OB:机架故障 OB (OB86)
在当前工作模式下,OB 未找到、或禁用、或无法启动
外部错误, 离开的事件
16:11:26.882  2012-07-02

事件 95 / 120:  事件 ID 16# 38C4
分布式 I/O:站 返回
受影响 DP 从站的地址:站编号:   6
DP 主站系统标识号:     1
DP 从站的逻辑基址:输入地址:  8180
DP 主站的逻辑基址:  8191
要求的 OB:机架故障 OB (OB86)
在当前工作模式下,OB 未找到、或禁用、或无法启动
外部错误, 离开的事件
16:11:26.870  2012-07-02

事件 96 / 120:  事件 ID 16# 38C4
分布式 I/O:站 返回
受影响 DP 从站的地址:站编号:   4
DP 主站系统标识号:     1
DP 从站的逻辑基址:输入地址:  8183
DP 主站的逻辑基址:  8191
要求的 OB:机架故障 OB (OB86)
在当前工作模式下,OB 未找到、或禁用、或无法启动
外部错误, 离开的事件
16:11:26.858  2012-07-02

事件 97 / 120:  事件 ID 16# 38C4
分布式 I/O:站 返回
受影响 DP 从站的地址:站编号:   3
DP 主站系统标识号:     1
DP 从站的逻辑基址:输入地址:  8186
DP 主站的逻辑基址:  8191
要求的 OB:机架故障 OB (OB86)
在当前工作模式下,OB 未找到、或禁用、或无法启动
外部错误, 离开的事件
16:11:26.844  2012-07-02

事件 98 / 120:  事件 ID 16# 530D
STOP 模式中的新启动信息
启动被阻止:
- 存在 STOP 请求
- 需要冷重启或暖重启
启动信息:
- 最后一次上电时,时间标志的时间缓存
- 单处理器操作
当前/上次启动类型:
- 通过 MPI 触发暖重启
某些启动类型的容许性:
- 允许手动暖重启
上电时自动启动类型的最后有效操作或设置:
- 没有启动类型/存储器复位后
工作模式:STOP (内部)
进入的事件
16:11:26.761  2012-07-02

事件 99 / 120:  事件 ID 16# 39C4
分布式 I/O:站 Failure
受影响 DP 从站的地址:站编号:   7
DP 主站系统标识号:     1
DP 从站的逻辑基址:输入地址:  8178
DP 主站的逻辑基址:  8191
要求的 OB:机架故障 OB (OB86)
在当前工作模式下,OB 未找到、或禁用、或无法启动
外部错误, 进入的事件
16:11:26.761  2012-07-02

事件 100 / 120:  事件 ID 16# 39C4
分布式 I/O:站 Failure
受影响 DP 从站的地址:站编号:   6
DP 主站系统标识号:     1
DP 从站的逻辑基址:输入地址:  8180
DP 主站的逻辑基址:  8191
要求的 OB:机架故障 OB (OB86)
在当前工作模式下,OB 未找到、或禁用、或无法启动
外部错误, 进入的事件
16:11:26.760  2012-07-02

事件 101 / 120:  事件 ID 16# 39C4
分布式 I/O:站 Failure
受影响 DP 从站的地址:站编号:   5
DP 主站系统标识号:     1
DP 从站的逻辑基址:输入地址:  8184
DP 主站的逻辑基址:  8191
要求的 OB:机架故障 OB (OB86)
在当前工作模式下,OB 未找到、或禁用、或无法启动
外部错误, 进入的事件
16:11:26.759  2012-07-02

事件 102 / 120:  事件 ID 16# 39C4
分布式 I/O:站 Failure
受影响 DP 从站的地址:站编号:   4
DP 主站系统标识号:     1
DP 从站的逻辑基址:输入地址:  8183
DP 主站的逻辑基址:  8191
要求的 OB:机架故障 OB (OB86)
在当前工作模式下,OB 未找到、或禁用、或无法启动
外部错误, 进入的事件
16:11:26.758  2012-07-02

事件 103 / 120:  事件 ID 16# 456D
由程序序列错误引起的 STOP 模式(OB 没有装载或不能装载,或没有 FRB)
先前的工作模式:RUN
要求的工作模式:STOP (内部)
内部错误, 进入的事件
16:11:26.756  2012-07-02

事件 104 / 120:  事件 ID 16# 39B2
在将过程映像传送到输出模块时的 I/O 访问错误
P 区域,字访问, 访问地址:     0
过程映像分区编号: 0
无用户相关信息(Z1):2943
所需的 OB:程序执行错误 OB (OB85)
在当前工作模式下,OB 未找到、或被禁用、或无法启动
外部错误, 进入的事件
16:11:26.756  2012-07-02

事件 105 / 120:  事件 ID 16# 39C4
分布式 I/O:站 Failure
受影响 DP 从站的地址:站编号:   3
DP 主站系统标识号:     1
DP 从站的逻辑基址:输入地址:  8186
DP 主站的逻辑基址:  8191
要求的 OB:机架故障 OB (OB86)
优先级:25
外部错误, 进入的事件
16:11:26.756  2012-07-02

事件 106 / 120:  事件 ID 16# 4302
模式从启动状态转换为 RUN
启动信息:
- 最后一次上电时,时间标志的时间缓存
- 单处理器操作
当前/上次启动类型:
- 通过 MPI 触发暖重启
启动类型的容许性:
- 允许手动暖重启
上电时自动启动类型的上次有效操作或设置:
- 通过 MPI 触发暖重启
先前的工作模式:启动 (暖重启)
要求的工作模式:RUN
进入的事件
18:54:32.419  2012-06-30

事件 107 / 120:  事件 ID 16# 1381
手动暖重启请求
STOP 由于:由程序序列错误引起的 STOP 模式(OB 没有装载或不能装载,或没有 FRB)
启动信息:
- 启动不使用已修改的系统组态
- 在设定值和实际值之间没有差异
- 最后一次上电时,时间标志的时间缓存
- 单处理器操作
当前/上次启动类型:
- 通过 MPI 触发暖重启
某些启动类型的容许性:
- 允许手动暖重启
上电后的自动启动类型的上次有效操作或设置:
- 通过 MPI 触发暖重启
所需的 OB:启动 OB (OB100)
在当前工作模式下,OB 未找到、或被禁用、或无法启动
进入的事件
18:54:31.349  2012-06-30

事件 108 / 120:  事件 ID 16# 4301
模式从 STOP 转换到启动状态
STOP 由于:由程序序列错误引起的 STOP 模式(OB 没有装载或不能装载,或没有 FRB)
启动信息:
- 最后一次上电时,时间标志的时间缓存
- 单处理器操作
当前/上次启动类型:
- 通过 MPI 触发暖重启
某些启动类型的容许性:
- 允许手动暖重启
上电时自动启动类型的上次有效操作或设置:
- 通过 MPI 触发暖重启
先前的工作模式:STOP (内部)
要求的工作模式:启动 (暖重启)
进入的事件
18:54:31.325  2012-06-30

事件 109 / 120:  事件 ID 16# 530D
STOP 模式中的新启动信息
启动被阻止:
- 需要冷重启或暖重启
启动信息:
- 最后一次上电时,时间标志的时间缓存
- 单处理器操作
当前/上次启动类型:
- 在备用上电之后,自动暖重启
某些启动类型的容许性:
- 允许手动暖重启
上电时自动启动类型的最后有效操作或设置:
- 通过 MPI 触发暖重启
工作模式:STOP (内部)
进入的事件
18:54:31.325  2012-06-30

事件 110 / 120:  事件 ID 16# 38C4
分布式 I/O:站 返回
受影响 DP 从站的地址:站编号:   5
DP 主站系统标识号:     1
DP 从站的逻辑基址:输入地址:  8184
DP 主站的逻辑基址:  8191
要求的 OB:机架故障 OB (OB86)
在当前工作模式下,OB 未找到、或禁用、或无法启动
外部错误, 离开的事件
18:38:50.852  2012-06-30

事件 111 / 120:  事件 ID 16# 39C4
分布式 I/O:站 Failure
受影响 DP 从站的地址:站编号:   5
DP 主站系统标识号:     1
DP 从站的逻辑基址:输入地址:  8184
DP 主站的逻辑基址:  8191
要求的 OB:机架故障 OB (OB86)
在当前工作模式下,OB 未找到、或禁用、或无法启动
外部错误, 进入的事件
18:38:50.805  2012-06-30

事件 112 / 120:  事件 ID 16# 38C4
分布式 I/O:站 返回
受影响 DP 从站的地址:站编号:   3
DP 主站系统标识号:     1
DP 从站的逻辑基址:输入地址:  8186
DP 主站的逻辑基址:  8191
要求的 OB:机架故障 OB (OB86)
在当前工作模式下,OB 未找到、或禁用、或无法启动
外部错误, 离开的事件
18:37:39.638  2012-06-30

事件 113 / 120:  事件 ID 16# 39C4
分布式 I/O:站 Failure
受影响 DP 从站的地址:站编号:   3
DP 主站系统标识号:     1
DP 从站的逻辑基址:输入地址:  8186
DP 主站的逻辑基址:  8191
要求的 OB:机架故障 OB (OB86)
在当前工作模式下,OB 未找到、或禁用、或无法启动
外部错误, 进入的事件
18:37:39.565  2012-06-30

事件 114 / 120:  事件 ID 16# 38C4
分布式 I/O:站 返回
受影响 DP 从站的地址:站编号:   3
DP 主站系统标识号:     1
DP 从站的逻辑基址:输入地址:  8186
DP 主站的逻辑基址:  8191
要求的 OB:机架故障 OB (OB86)
在当前工作模式下,OB 未找到、或禁用、或无法启动
外部错误, 离开的事件
18:36:26.132  2012-06-30

事件 115 / 120:  事件 ID 16# 39C4
分布式 I/O:站 Failure
受影响 DP 从站的地址:站编号:   3
DP 主站系统标识号:     1
DP 从站的逻辑基址:输入地址:  8186
DP 主站的逻辑基址:  8191
要求的 OB:机架故障 OB (OB86)
在当前工作模式下,OB 未找到、或禁用、或无法启动
外部错误, 进入的事件
18:36:26.057  2012-06-30

事件 116 / 120:  事件 ID 16# 38C4
分布式 I/O:站 返回
受影响 DP 从站的地址:站编号:   3
DP 主站系统标识号:     1
DP 从站的逻辑基址:输入地址:  8186
DP 主站的逻辑基址:  8191
要求的 OB:机架故障 OB (OB86)
在当前工作模式下,OB 未找到、或禁用、或无法启动
外部错误, 离开的事件
18:34:28.760  2012-06-30

事件 117 / 120:  事件 ID 16# 530D
STOP 模式中的新启动信息
启动被阻止:
- 存在 STOP 请求
- 需要冷重启或暖重启
启动信息:
- 最后一次上电时,时间标志的时间缓存
- 单处理器操作
当前/上次启动类型:
- 在备用上电之后,自动暖重启
某些启动类型的容许性:
- 允许手动暖重启
上电时自动启动类型的最后有效操作或设置:
- 没有启动类型/存储器复位后
工作模式:STOP (内部)
进入的事件
18:34:28.689  2012-06-30

事件 118 / 120:  事件 ID 16# 39C4
分布式 I/O:站 Failure
受影响 DP 从站的地址:站编号:   3
DP 主站系统标识号:     1
DP 从站的逻辑基址:输入地址:  8186
DP 主站的逻辑基址:  8191
要求的 OB:机架故障 OB (OB86)
优先级:25
外部错误, 进入的事件
18:34:28.686  2012-06-30

事件 119 / 120:  事件 ID 16# 456D
由程序序列错误引起的 STOP 模式(OB 没有装载或不能装载,或没有 FRB)
先前的工作模式:RUN
要求的工作模式:STOP (内部)
内部错误, 进入的事件
18:34:28.685  2012-06-30

事件 120 / 120:  事件 ID 16# 39B2
在将过程映像传送到输出模块时的 I/O 访问错误
P 区域,字访问, 访问地址:     0
过程映像分区编号: 0
无用户相关信息(Z1):2943
所需的 OB:程序执行错误 OB (OB85)
在当前工作模式下,OB 未找到、或被禁用、或无法启动
外部错误, 进入的事件
18:34:28.685  2012-06-30

网友A:
你这个新人不新哦,一来就接触S7-400。

网友B:
把没有用到的OB都下下去为OB都下下去 组织块

楼主:
以前会一些PLC,但是没用过S7-400

楼主:
对:284641380关于把没有用到的OB都下下去为OB都下下去 组织块 内容的回复:

我都下载了OB86.OB122这些块,但还是会出现自动STOP的情况,崩溃中。。。。

楼主:
对:云锋关于你这个新人不新哦,一来就接触S7-400。 内容的回复:

以前会一些PLC,但是没用过S7-400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新人不新哦,一来就接触S7-400。

    期待高手出来讲解,咱只能看看 故障信息太多,只看了前几个原因是 PLC 运行的一个地址或是站点上的程序没有而出错引起停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网友A 的回复内容:你这个新人不新哦,一来就接触S7-400。     期待高手出来讲解,咱只能看看 故障信息太多,只看了前几个原因是 PLC 运行的一个地址或是站点上的程序没有而出错引起停机

是的,。估计是故障诊断太长了。,高手都不想看。,,唉。。。

网友E:
既然SF灯点亮,可能此模块某些通道有问题,查看数据是否都正确?

网友F:
是不是地址超出使用范围了,报错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