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HMI
台达人机历史趋势图问题

楼主(2012-07-06):
求助帖
5分-已结帖
与PLC相连,运行时,历史趋势图和历史数据表不在一个画面里,从历史趋势图切换到历史数据表,历史数据表中的数值就没有变化了保持一个值,再切换到历史趋势图也一样,历史趋势图的曲线也有一段是平的,没变化的,请问什么原因,如何修改?

网友A:
你确定你下位机读取的地址对么?

楼主:
应该对的,不切换时值是实时变化的,可是趋势图和数据表一切换,值就保持不变了

网友A:
那我估计是缓冲区的问题,有可能软元件在处理完后清空了缓冲区,别的软原件就读不到缓冲区了。也就是说数据表和趋势图如果公用一个缓冲区的话,有可能数据表读完缓冲区就清空了,所以趋势图就读不到。你可以用两个不同的缓冲区设置,只不过两个缓冲区读得是同一个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