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PLC上载程序出错,不知原因,请各位大侠帮忙分析,万分感激!

楼主(2012-07-06):
300PLC上载程序出错,不知原因,请各位大侠帮忙分析,万分感激!
今天我用step7上传一台独立设备的300PLC里的程序,上传过程中出现一个报警信息:
"Unknown exception captured interpret: create carrier object."
请高手帮忙解决,万分感激!

网友A:
好像没碰到过这种报警信息,你要上传的目标项目文件选的对吗?

网友B:
   没有遇到过这类报警信息,通讯设置都正常吗?端口有没有被占用或是别的呢?

楼主:
我怀疑是CPU密码保护了,不知道是不是?

网友C:
上海迪昊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是集贸易与技术服务为一体高科技企业,致力于工业自动化产品销售、维修与技术服务,室内芯片级维修--专业SIEMENS工程师,全都有测试平台,从而保证维修质量。主营:西门子自动化系列,西门子6S70,6SE440,6SE430,6SE420变频器维修 ,西门子6RA70/6RA28/6RA24/6RA23直流调速维修,西门子触摸屏维修型号TP170/TP177/TP270/TP27/MP270/MP370/MP277/MP377.OP7/OP17/OP27/OP15/O37,西门子数控维修 810D,802D,802C,80S,840C,840D,820D,820C,6SN1123,6SN118,6SN11145,西门子PLC维修S7200,S7300,S7400,S5,LOGO等。

销售部:
我公司销售部为SIEMENS中国授权代理商,可对SIEMENS变频器、直流调速器、PLC、人机界面和数控系统在国内进行销售.此外我们还有部分西门子已停止生产库存备件进行销售。我公司在西门子4404304206RA706DD6SE706SY70006SY70103RV3NE3TK7VV3LD6SN6FC6FX1FT1FK6QA的工控产品的价格上有一定的优势。
技术服务部:
技术服务部有充足的备件和技术优良的维修工程师可为客户提供室内维修、现场维修、技术支持服务.所有维修工程师均接受SIEMENS公司专业技术培训。对于西门子MM440MM4306SE70系列传动;6RA直流调速器均可提供现场服务。除现场板级更换外,室内维修我们采取器件级维修,将故障元件及不良元件全部进行更换。以此降低客户维修成本,从技术上保证维修设备综合性能。
除了以较好价格为客户提供产品,我们更关注售后!
服务领域:
西门子420430440ECOMDVG11系列变频器;6SE70工程型变频器;6RA246RA706RA28系列直流调速器,专用变频器、软启动器、直流调速器、伺服驱动器; 二、西门子802S 802C 802D 810T 810M 810D 840D 数控系统;S5S7系列PLCOPTPMP系列人机界面,PG系列编程器,及其他各类工业控制计算机、人机界面(触摸屏)、可编程控制器(PLC)、数控机床控制系统
其它品牌维修,集多年维修经验,实力维修各品牌工控设备。快速维修各类变频器、伺服器、PLC、触摸屏显示器、仪器仪表、医疗设备、电源、UPS及各类控制设备的电路板,各类数控机床包括高速钻机、锣机、激光钻机、火花机、线切机、机械加工中心、贴片机、打标器、电绣车、注塑机等各类专用机器电路板、各种特殊控制片、电路板制造设备、造纸设备、纺织设备等不受行业限制,三菱系统电路板控制板,工控电路板维修;cpu板维修;温度控制器;传感器;西门子系统;法那克系统;变频器;-直流驱动器;PLC程序控制器;数控机床控制板;计量机;电梯控制板;电源及各种显示屏。;总线通讯;I/O;海德堡罗兰;焊接机;开关电源;伺服控制器;多轴控制器;高频变压器电子真流器、 PC 板、 氩弧焊板、离子割机、线切割机、激光切割机、化工 . 电器、制冷设备、医疗设备、 仪器、仪表、数控机床电路、电梯电路、自动化传输设备电路、机械电路改装、 编程、设计、安装、数字电路、数码电路、模拟电路、各种电源板,驱动器,机床,铣床,磨床,龙门刨床等电路板,维修各种数控机床电路板,交流驱动器,直流驱动器,伺服电机,编码器。

服务流程:

一、接到客户维修机器要求后询问故障情况,以确定故障原因,并做初步报价;

二、对客户送来维修的机器或板卡进行全面检查,确定故障情况后,给客户提供检测报告并报正式维修价格;经客户确认报价后进行维修;

三、维修内容包括排除已知的故障,对老化、损坏的元件进行更换,对整机内外进行彻底的清洗和保养等。

四、修复后对设备进行模拟负载测试,完成后发回客户,由客户上整机进行现场测试。

五、对于45KW及以上功率传动设备,我们可根据用户请求提供上门维修服务;对于上海周边客户,根据情况我们可提供上门提货维修服务。

维修时间

标准维修时间7个工作日左右(可能受特殊元器件采购周期影响)

加急2个工作日;

外地客户酌情考虑设备的来往路途时间。

数控系统设备维修分类

联系人:张琳
联系电话:18202126385

QQ252556261

地址:上海市松江区九杜路505371101

http://www.mp377.com

http:// www.qdqwx.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