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kepserver连接多台设备,单台设备断电影响其他正常通讯

楼主(2012-07-06):
我在一台工控机上通过虚拟的COM口用KEPServer与多台EVS200串口服务器基于网络同时通讯,通讯协议时modbus 协议。如果都能通讯的话,OPC客户端非常快,但是如果有个设备网络中断,整个KEPserver发布就非常慢,Kepserver软件上所有的能设置的参数都设置过了,不过没效果。请教老师们遇到过类似问题么,怎么解决给小弟支招啊。

网友A:
“但是如果有个设备网络中断”,这个设备是出于网络的终端,还是中间?你现在的网络拓扑是总线是结构吗?工控机在网络中出于什么位置?能见到的图示吗?

网友B:
你说的非常慢是什么感觉。具体的网络是个什么情况。

慢的原因有可能是主站等从站应答,在一个设备掉电后回答会变长,但这个不会太长的,通过设置等待时间可以改善。也还有因为一个设备掉电引起网络匹配的情况,和网络有关,加匹配电阻可能能改善,第二种情况只是以前有出现过,没有具体的研究过。

网友C:
虚拟机能虚拟串口吗?我之前试过几次都没成功。有空交流下。

但是如果有个设备网络中断,整个KEPserver发布就非常慢   我觉得这个非常正常,如果某个设备网络中断了,系统会花较多时间去侦测访问这个故障的网络。软件的机制就是这样。以前遇到过类似情况。

楼主:
对:ye_w关于“但是如果有个设备网络中断”,这个设备是出于网络的终端,还是中间?你现在的网络拓扑是总线是结构吗?工控机在网络中出于什么位置?能见到的图示吗?内容的回复:

整个网络结构是这样的。相当于工控机跟EVS200串口服务器在同一个交换机下面(EVS200是485转以太网的模块),某台串口服务器掉电之后,物理连接上不影响其他串口服务器通讯的。

楼主:
对:活在世界的中心关于你说的非常慢是什么感觉。具体的网络是个什么情况。慢的原因有可能是主站等从站应答,在一个设备掉电后回答会变长,但这个不会太长的,通过设置等待时间可以改善。也还有因为一个设备掉电引起网络匹配的情况,和网络有关,加匹配电阻可能能改善,第二种情况只是以前有出现过,没有具体的研究过。内容的回复:

整个网络是以太网通讯,没用485总线,所以加了 EVS200的485转以太网的串口服务器。

串口服务器上接的485信号 是 上润的仪表输出的。

真个网络一共15个设备,有2个不通的话,Kepserver发布就很慢,等半个小时多。然后OPC客户端才有数据。

楼主:
对:zhangsheng117关于虚拟机能虚拟串口吗?我之前试过几次都没成功。有空交流下。但是如果有个设备网络中断,整个KEPserver发布就非常慢   我觉得这个非常正常,如果某个设备网络中断了,系统会花较多时间去侦测访问这个故障的网络。软件的机制就是这样。以前遇到过类似情况。内容的回复:

这个虚拟串口就是串口服务器厂家自带的软件。。软件装上之后,添加几个串口服务器就虚拟出来几个串口。

关键是太慢了。有2/3个不通的话,就能等半个小时多。。只能暂时把不同的设备从Kepserver上面删除掉。但是这样删完再添,不通了再删的操作太麻烦了。软件上不知道在哪设置啊。。

网友B:
对:icyfish1207关于回复内容:对:活在世界的中心关于你说的非常慢是什么感觉。具体的网络是个什么情况。慢的原因有可能是主站等从站应答,在一个设备掉电后回答会变长,但这个不会太长的,通过设置等待时间可以改善。也还有因为一个设备掉电引起网络匹配的情况,和网络有关,加匹配电阻可能能改善,第二种情况只是以前有出现过,没有具体的研究过。内容的回复:整个网络是以太网通讯,没用485总线,所以加了 EVS200的485转以太网的串口服务器。串口服务器上接的485信号 是 上润的仪表输出的。真个网络一共15个设备,有2个不通的话,Kepserver发布就很慢,等半个小时多。然后OPC客户端才有数据。内容的回复:
你监听过吗?
慢的原因是在modbus部分还是opc转发部分

楼主:
对:活在世界的中心关于回复内容:对:icyfish1207关于回复内容:对:活在世界的中心关于你说的非常慢是什么感觉。具体的网络是个什么情况。慢的原因有可能是主站等从站应答,在一个设备掉电后回答会变长,但这个不会太长的,通过设置等待时间可以改善。也还有因为一个设备掉电引起网络匹配的情况,和网络有关,加匹配电阻可能能改善,第二种情况只是以前有出现过,没有具体的研究过。内容的回复:整个网络是以太网通讯,没用485总线,所以加了 EVS200的485转以太网的串口服务器。串口服务器上接的485信号 是 上润的仪表输出的。真个网络一共15个设备,有2个不通的话,Kepserver发布就很慢,等半个小时多。然后OPC客户端才有数据。内容的回复:你监听过吗?慢的原因是在modbus部分还是opc转发部分 内容的回复:您说的监听是看串口的报文么,怎么监听,用什么软件啊。

网友B:
没有用过你说的那个串口服务器,他们家有没有监听的软件,虚拟出来的串口在电脑上是什么形式,com1、com2?如果是这个可以用串口调试工具什么的,当然,485端是可以看报文的

网友D(2013-09-24):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网友B关于你说的非常慢是什么感觉...

 你好!我使用MOXA串口服务器NPort5130,仪表具有MODBUS 485协议的,虚拟串口映射完成之后,KEPSERVER是使用MODBUS RTU协议吗?还是MODBUS TCP?为何我使用MODBUS RTU数据就是采集不上来呢?

网友D:
你好!我使用MOXA串口服务器NPort5130,仪表具有MODBUS 485协议的,虚拟串口映射完成之后,KEPSERVER是使用MODBUS RTU协议吗?还是MODBUS TCP?为何我使用MODBUS RTU数据就是采集不上来呢?

网友E(2014-03-25):
我现在也出现了这样的问题,我KEPServer下面接了18个服务器,使用MODBUS RTU协议,现在出现的是只要有一个服务器出现断网的情况,那么所有的数据基本都上不来(看监听是看串口的报文),KEPServer里面的数据都修改过了 ,但是都没有效果。

网友F(2014-08-01):
我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但全部设备都在线时,通讯速度相对来说快多了,当有设备离线且离线的设备越多,速度越慢。数据刷新频率在几分到几十分钟一次。请问您高手怎么解决。

网友G(2018-07-11):
我也遇到同样问题,我设置了断网检测次数和时间,设置了自动降级,但效果不理想,请问你的问题解决了么

网友H(2019-09-03):
引用 网友G:
我也遇到同样问题,我设置了断网检测次数和时间,设置了自动降级,但效果不理想,请问你的问题解决了么

我是设备断线以后,重启电脑又好了,奇怪死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E:
我现在也出现了这样的问题,我KEPServer下面接了...

------------------------我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请问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I(2021-06-15):
引用 网友H:
回复内容:对: 网友E 我现在也出现了这样的问题,我KEPServer下面接了... 内容的回复!------------------------我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请问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您解决了吗?

网友J(2022-10-08):
我也出现了这个问题,有21台,只要一台PLC没开机,整个网络就慢了很多,几分钟吧

、也在找怎么禁用他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