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台达高手说说WPLSoft 2.30有什么改进

楼主(2012-07-06):
看到台达出WPLSoft 2.30的信息,匆忙下载安装,原以为会有惊喜,结果……哎!

网友A:
我也有此一问,只是与楼主问的不同;

貌似2.30与2.20有较大区别,比如,用ISPSoft 1.03,不能读WPLSoft 2.30的程序。

网友B:
感觉好多了,编辑时选块的比原来好用

网友C:
ispsoft主要是针对AH500中型机,对于小型PLC现在最好还是用wplsoft

网友D:
     WPLSoft是台达集团研发的DVP系列可编程控制器在WINDOWS操作系统环境下使用的编程软件,适用于DVP-PLC全系列在WINDOWS 98/2000/NT /ME/XP/VISTA操作系统下的使用。已发布的版本在PLC用户中也是深入人心,其便捷直观的操作界面、强大有力的编程功能都是PLC用户选择这款软件的重要因素。

     为了增强用户使用软件的美好体验,新版本增添了不少功能。暂存器的编辑和档案暂存器增加了浮点数的选项,可完成不同类型数据的编辑和存储。而且浮点数的显示更加地精准。区段注解可以达到480英文字元,中文字240个,在原来只有58个的基础上增加了近2倍。装置监控从旧版本的96笔资料增加到256笔。

  对于程序员来说,版权所有的意识都是非常强的。考虑到这点,台达研发团队为该软件新增了设定密码的功能。V2.30版本以及之后的版本都可以设置专案密码的档案,包括给ISPSoft开启。如果设置了专案密码,下载时只要勾选“专案密码与PLC密码同步”,专案密码就会被作为PLC的密码设定进去。这样一来,PLC编程用户就不需要担心自己的程序被悄无声息的“<此处内容被屏蔽>”了。

  此外,WPLSoft软件V2.30版本新加了三个网络模块:IFD9507(Ethernet/IP Gateway)、PLC(SE内建Ethernet模块)以及DVPFEN01(EH3使用的模块),为用户提供多种选择。

  台达DVP系列PLC是当今工业自动化领域PLC产品的典型代表,在纺织、机床、印刷、包装、楼宇自动化等众多行业有着广泛的应用。WPLSoft软件的升级版本为各行各业的PLC用户提供了控制功能的利器。使用这款软件,用户可在熟悉的操作系统下轻松完成PLC编程,实现对设备的精准控制。

网友E:
不知道这个改没改

m1000和M01000的区别

网友F:
我一直在用ISPsoft,无论哪款机型都用这个编程。做好的功能块方便调用。

网友G:
稳定性好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好多了,编辑时选块的比原来好用

梯形图整体复制操作时不时还显示“空间不够”,不能粘贴。鼠标右键菜单里面没有列插入,列插入不方便。在串联块后与接点前插入还是会插入串联块中。

网友H:
来学习的。没发现什么新的

网友I:
没有用过,我用的最新版本是2.11

网友J:
向导好像少了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