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36Impact变频器报警故障

楼主(2012-07-06):
 1336Impact变频器报警故障F36022,不知道什么故障,哪位工程师帮助指导下谢谢!

网友A:
1336E的机器,没有报类似的故障,要么是你记错了,如果的确是这个故障,只能说明是主板在误报,请复位或者恢复一下出厂值,如果还不行,就可能是主板的问题,希望你确认下来,技术支持QQ251794676,联系电话13812742814

网友A:
1336E主板有现货,如果需要请联系18206258986 张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