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汇川通讯

楼主(2012-07-06):
汇川PLC怎么实现和变频器、HMI三者通讯,该怎么样写程序?求教

网友A:
很多触摸屏选不到汇川PLC的驱动的。 应该支持MODBUS吧。 和变频器通讯也走MODBUS协议。

网友B:
和三菱的很多都一样的

www.ytleader.cn

楼主:
是走MODBUS 协议但我不知道具体怎么操作 。只把PLC和变频器连上了。和HMI一直连不是上。。。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协议但我不知道具体怎么操作 。只把PLC和变频器连上了。和HMI一直连不是上。。。

请问通上了吗?使用的是什么品牌的HMI ,PLC选择的是XP型机还是无XP的机型。

方法有两种:一种是通过HMI与PLC走监控协议。PLC通过COM1口与变频器走MODBUS协议。HMI如果是汇川的就选H2U/H1U,如果是其他品牌,协议里面没有汇川PLC型号的,可以选择三菱PLC。 PLC的COM0口默认是监控协议。

另外一种方法是HMI做MODBUS主站,变频器和PLC均为MODBUS 从站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