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 FLEXIBLE做变量趋势视图时,监控范围如何做到9000秒

楼主(2012-07-06):
我使用wincc flexible 2008 sp2组态TP177B时,使用趋势视图功能监控某一变量,为什么只能正常显示1000秒左右的监控视图;我想显示9000秒范围,将X轴时间调到9000秒后,实际运行显示的曲线只有1000秒左右,不知是什么原因。或者请高手直接指教如何做9000秒范围的变量监控。谢谢。

楼主:
补充:是显示最新的1000秒曲线

网友A:
你是说的历史曲线,没办法显示,

是不是你的存储数据的大小有关,它的存储大小是可以设置的,是不是设置的太小,

楼主:
请问存储大小,在哪里设置

楼主:
我的wincc flexible 2008里面怎么没有his_date(数据记录)这一项,我的是“趋势视图”,里面选型我都找了没有存储大小设置

网友A:
在历史数据中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你用的是wincc还是wincc flexible,我使用的是后者,怎么没有找到历史数据这一项,请详细说明一下,该选项在哪个位置

楼主:
补充:我使用的TP177B,没有历史数据,(看上图)使用MP系列才有历史数据,估计趋势视图牵扯不到历史数据吧

网友A:
嗯,我用的是flexible,我没有用过你那个屏,我给你截个图,你看看,软件中有历史数据,这些数据都是要保存在U盘或着MMC卡中的,可以在屏幕中查询之前记录的曲线,当然记录曲线大小有最大值的,打开历史数据中的数据记录就OK,就可以看到4楼的图了哈

网友C(2012-08-09):
我用的也是wincc flexible 2008  ,通过PLC读取变频器电流值  ,但是在趋势画面中显示的值是0,没有什么变化,哪位能帮忙,看下有什么地方可能设置的不对。

网友D:
楼上  你所说的读取变频器出来电流值

1.flexible的趋势视图有链接 电流变量?

2.用万用表量下变频器给PLC模块的电流信号或电压信号的实际值?

3.变频器设置参数对否?

4.触摸屏型号是否支持外接存储卡(MMC,SD,U盘)?

5.要查历史趋势曲线的话必须外插存储卡(MMC,SD,U盘)

网友C:
楼上 您说的以上条件都满足
我还做了个IO域,显示实时值有,就是没有历史趋势。
请指教还有什么地方设置不对?
还有有时在现场试验有趋势,过了1天又没有了
晕晕晕晕

网友E(2014-03-08):
在做趋势选择变量时,下方有个脉冲xxx秒,观察趋势曲线就是多少秒动一下,数量是999最大了,要想看到更长时间的曲线只有修改那个间隔的时间秒数,也就是脉冲XXX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