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的中间继电器用完是否要复位,否则会自动保存

楼主(2012-07-06):
像问下西门子plc的中间继电器是不是会在用掉电在上电或者由run到stop在由stop到run后要进行复位啊,否则会自动保存掉电前的状态么?

网友A:
有一部分是这样的。是哪一部分你要看书。

网友B:
掉电后有些保存,有些不保存。

网友C:
     中间 M 继电器如没有设置掉电保存的数据,在重启或是 RUN -> STOP-> RUN 后, 中间变量一般是恢复初始值吧, 不知说得对不?

     再看高手的啦

楼主:
引用 网友D:


非常详细。。。兄弟。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