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程序在线时数据出错

楼主(2012-07-06):
错误如图所示,一个变量在两处引用时数据不对。

16进制的12C参数传递出错

网友A:
其它地方有没有对这个变量写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FB中唯一的一处对该变量进行操作了。变量监控也是正常,可现实和输出就是不对。

网友C:
看了下FC107中IN的数据定义类型,你这里的应该是浮点数。把前面MOVE的DOWNCLIND-ER-S的值转换成浮点数再给后面赋值。

楼主:
对:kskstiy-王者之师军团关于看了下FC107中IN的数据定义类型,你这里的应该是浮点数。把前面MOVE的DOWNCLIND-ER-S的值转换成浮点数再给后面赋值。内容的回复:

从wincc用户界面定义的时候就是float型数据,DwonClinder_S这个数据类型本身就是float型,用move转入到FC107的输入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