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控制设备接线的问题

楼主(2012-07-06):
我刚学PLC,想请教一下问题。

打个比方,PLC的控制气动碟阀的打开或关闭,常规是把气动阀上电磁阀和反馈信号直接接到PLC上,还是先把气动阀的电磁阀和反馈信号接到控制柜上,再通过控制柜接到PLC上?

个人感觉,应该是接到控制柜上,再接到PLC上,这样的话就可以布线比较方便。

谢谢!

网友A:
其实都可以的   怎么方便怎么接

网友B:
无所谓,接到控制柜上,再通过控制柜接到PLC上比较正规

网友C:
接到控制柜还是PLC都可以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无所谓,接到控制柜上,再通过控制柜接到PLC上比较正规

网友E:
最好的方法是这样接

网友F:
PLC需要用到滚珠丝杆吗?

网友G:
按照工艺的要求应该是先接到控制柜上,再通过控制柜接到PLC上比较规范。

网友H:
接到控制柜上。这样维修时可以不动PLC的接线,防止PLC端子破坏,而且在外表上看着美观。说白了,活干的立正,不怕没工作,没饭吃了

网友I(2012-08-23):
如果距离较长,反馈信号可以考虑直接接到PLC上,因为反馈信号一般为毫安级,多一个接点回多一点衰减,直接接入可减少干扰,小信号传感器一般不太容易坏。如果是厂内用户,此种接法故障率较低;若是生产厂商,还是应该照标准接法,经段子排接入。

网友J:
先进控制柜端子排,再上PLC,要不你让卖端子排的吃什么啊,以后都直接进元器件了,菲尼克斯就该倒闭了

网友K:
建议最好通过控制柜,必要的需要加中间继电器

网友L(2012-10-11):
专业做检修的,还是会先接端子,再接PLC。发图片的楼主那样很正规。

网友C:
应该是PLC输出端接你的:电磁阀之类设备,就是最后动作的设备;

              输入端:接反馈信号,以及条件等;

可以这么做。

网友M:
先端子后PLC,一是容易后期查线接线,二是端子走线可以后期加其他东西(如加继电器防止PLC点烧掉等)

网友N:
不建议直接接到PLC上,都这么接就显得太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