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T 变频器伺服用法有木有程序?

楼主(2012-07-07):
       有高手用过 CT UNI1405 或是 UNI2402 系列类的变频器不? 如是用在复杂的场所,要进行一些什么速度控制,定位,---这要知道这类变频器要不要写运行程序?

     现在遇到高手看了现场,对于这类变频器来说,没有写变频器运行程序的可能性,那样的话,高端变频器还能体现出它高吗????有用过或是写过 CT 变频器程序的高手快来显露一手呀?  工搞网内还有木有号称变频器高手?

    我在期待你们的出现!!!电话站内信或是工控群内呼叫阿水

网友A:
你可以看一下说明书或变频器的端口,如果有好多接线口的,基本上就是具备外部编程控制的型号,一般来说用模拟量或数字量控制速度的都有,变频器本身不具备定位指令,不过也可以通过程序控制电机立刻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