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士乐伺服驱动器故障代码解释及对策

楼主(2012-07-07):
1、故障代码:C0270
故障描述:
电机编码器数据读取错误
对策:
电机编码器回路故障,检查可能出现的三个地方:电机编码器,反馈线 及 CSB 的编
码器反馈口。

2、故障代码:C0285
故障描述:
电机的型号参数 P-0-4014 有 误。
对策:
确认电机型号及编码器的型号(P-0-4014) 。检查可能出现的三个地方: 电机编码
器,反馈线及 CSB 的编码器反馈口。

3、故障代码:E2074 F2076 C0210 C0220 C0271 C0201
故障描述:一些相关的编码器故障报警
对策:
4、故障代码:C0201
故障描述:无效的参数, 当切换到操作模式 P4 时, 内部的参数被检测,有参数超出
它定义的范围时就出现该报警。
对策:
(1)查看 S-0-0022 参数,该参数包含所有的无效参数,再更改无效参数
; (02,03 版固化软件)
有参数超出它定义的范围时
(2)查看 S-0-0423 参数,该参数包含所有的无效参数,再更改无效参数 就出现该
报警。
(04 版固化软件) ; (
3)通常加载基本参数后,导入备份参数可以解决此问题。

5、故障代码:E8260
故障描述:扭矩过载
对策:
(1)减小加速度;
(2)增大相应的限制值 S-0-0082, S-0-0083. S-0-0092,P-0-109;
(3)优化速度环参数
(4)增加外接制动电阻

6、故障代码:F2026
故障描述:驱动器功率单元欠压报警, 当 DC bus 电压值小于 P-0-0114 定义的值并
有使能的情况下 出现该报警。
对策:
(1)检查外部 380V 主电源,检查直流母线电压;
(2)驱动器功率单元产生不了 DC,更换 HCS 功率单元;
(3)检查 PLC 时序,Ab、AF。

7、故障代码:F2077
故障描述:电流检测错误, 硬件故障,驱动器实时监控电流, 如超出允 许范围时
出现该报警
对策:
(1)驱动器功率单元的电流霍尔传感器故障,更换 HCS 功率单元;
(2)控制单元 CSB 的电流计算回路有问题,更换 CSB 控制单元。

8、故障代码:F2816
故障描述:DC bus 故障
对策:
(1)检查外部 380V;
(2)直流母线以及外部制动电阻接线;
(3)驱动器整流单元故障,更换 HCS 功率部分。

9、故障代码:F2018
故障描述:驱动器温度故障
对策:
(1)降低环境温度;
(2)检查柜内冷却装置;
(3)清洗驱动器内部风扇;
(4)驱动器内部温度传感器故障,更换 HCS 功率部分。

10、故障代码:F2019 F2022
故障描述:电机温度报警 (S-0-0204 为温 度限定参数)
对策:
(1)检查机械是否有卡死导致电机过载发热;
(2)检查电机到驱动器的温度电缆(X6-1、2)是否松动脱落;
(3)电机温度传感器故障,更换电机;
(4)驱动器温度检测回路故障,更换 HCS 功率单元。

11、故障代码:F2820
故障描述:制动电阻报警
对策:
(1)减小减速度和速度命令值;
(2)更换制动电阻,增加阻值;
(3)HCS-检查外部制动电阻 以及与驱动器的接线(X6-3、4) ;
(4)HMV-内部制动电阻故障,更换 HMV 电源模块。

12、故障代码:F2100
故障描述:不正常的访问 Fiash 内存,每一次修 改参数都立刻对 Fiash 存储, 造
成内 存溢出。
对策:
(1)将 S-0-0269 参数的 bito 置 1;
(2)使用 MMC 存储卡。

13、故障代码:F2074
故障描述:电机当前位置超出绝对编码器监视窗口,断电时的位置与重新上电后的
位置偏差太大,超过了监视窗口 值 P-0-0095。
对策:复位重启或者重新建立位置参考点。

14、故障代码:F2048
故障描述:电机内的电池耗尽
对策:更换电机后盖内侧的电池

15、故障代码:F2008
故障描述:电机类型改变,下载了一个新的参数文件到驱动器,或者驱动器第一次
上电,S-0-0141(电机类型)与当前 的电机不一致。
对策:直接复位即可

16、故障代码:F8070
故障描述:外部 24V 故障
对策:检查 24V 电源和接线

17、故障代码:F8069
故障描述:内部-15V 直流出错,内部有+24V 转 -15V 电路,它出现故障或内部的集
成芯片短路。
对策: 更换 HCS 或 CSB

18、故障代码:F8060
故障描述:过流报警,驱动器内部电流超出最大的允许电流
对策:如大功率管没有问题,则驱动器的电流检测回路有问题, 给予更换。

19、故障代码:F8838
故障描述:制动电阻过流
对策:
(1)减小减速度和速度命令值;
(2)更换制动电阻,增加阻值;
(3)HCS-检查外部制动电阻以及与驱动器的接线(X6-3、4) ;
(4)HMV-内部制动电阻故障,更换 HMV。
20、故障代码:F8102
故障描述:驱动器硬件和 Firmware 不匹配,检 HCS 功率单元故 查 Firmware 版本
, 障,给予更换。
对策:Q~~1550-296730力十乐伺服驱动器维修可加Q

21、故障代码:F8078
故障描述:速度环报警
对策:
(1)电机动力线相序接反;
(2)速度环参数优化;
(3)由于用户自行拆装电机的编码器(对同步电机) ,送力士乐校整;
(4)电机编码器坏,送修更换编码器;
(5)外部机械过重或卡死;

22、故障代码:F4001
故障描述:光缆环通讯错误,光缆环通讯的同步出现错误,
对策:
(1)检查光缆、光缆卡接头;
(2)更换 CSB 控制单元;

23、故障代码:F8022
故障描述:电机编码器信号弱
对策:电机编码器回路故障,检查可能出现的三个地方:电机编码器,反馈线 及 CSB
的编码器反馈口。
24、故障代码:“bb”不能切换到“Ab”
故障描述:(不能整流产生直流)
对策:检查外部 380V,如确认有输入则需更换 HCS 功率单元。
25、故障代码:P0 或者 P1,切 换不到 P2,BB
故障描述:光缆环通讯故障
对策:(1)检查光缆、光缆卡接头; (2)更换 CSB 控制单元;

26、故障代码:显 示 “LOADER”
故障描述:FIRMWARE 错误
对策:需要重新烧制或更换,类似于 DKC 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