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6SE7041整流单元频繁报F023

楼主(2012-07-07):
正常工作中整流单元不定时报F023超温故障,检查风扇运行正常无停转现象,故障频率约两个小时一次。监视r011参数(散热器温度),正常作业时在30度左右,温度达到35度左右时测得的温度波动速度开始增大,故障时温度不断升高,四秒钟左右升至95度导致整流单元报F023故障。但实际温度仍在30度左右,复位后可以运行。另r949=1,表示设备检测到的故障为温度超限,并非传感器损坏或传感器接线接触不好,但认为此参数只可参考,不够准确。

检查温度传感器及接线无松动,阻值在25度室温情况下109欧姆,二极管档测压降约为0.11V,经对比测另一台完好设备的温度探头(112欧姆/0.012V)正常。对比测量电源板温度检测相关的电阻及电容均正常。

手头没有新的电源板及温度传感器,求助有高人见过类似故障没有……谢谢!

网友A:
是不是进来的强电有问题?比如缺相或者电压过高

楼主:
对:yexiaomeng关于是不是进来的强电有问题?比如缺相或者电压过高 内容的回复:

没有,进线电压正常,也没有报过相关的故障。

网友B:
  很可能是里面线路板的插头接触不良,整流单元内部发热过高,外部环境温度也要注意的,短时间的温差过大,由于热胀冷缩的缘故,可能造成接触不良的,情况很难说的,

网友C:
转载一篇F023处理得解决方法——

F023——超过逆变器极限温度。

看参数r949的显示值:

r949=1: 逆变器温度超过极限值;

r949=2: 传感器1: 传感器电缆断路或传感器损坏;

r949=18: 传感器2: 传感器电缆断路或传感器损坏;

r949=34: 传感器3: 传感器电缆断路或传感器损坏;

r949=50: 传感器4: 传感器电缆断路或传感器损坏。

看看你的变频器r949值具体为多少,然后对照上述进行故障定位。

同时看看:

风扇是否已经正确连接并以正确方向旋转;
空气进口与出口是否堵塞;
-X30 端的温度传感器是否断线或损坏。

网友D(2012-08-18):
温度传感器能换的话,把温度传感器换换再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