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扬机用的电阻器型号是什么?

楼主(2012-07-07):
现在有台卷扬机,电机是YZR250M1-6/37KW 的,原来我都用的QR2S设计的方案图,结果用户喊我们换成3档。要做成最简单的。 现在就是想用2个正反转接触器,3个转子接触器来短接,但不知道用什么型号的电阻器,是不是用RS 型号的?

网友A:
看看吧 希望能帮你

网友B:
河南宏基工控科技有限公司 是一家专业于变频器周边产品包含交流输入输出电抗器

制动单元  能量回馈单元 波纹电阻 滤波器的制造厂商,为您提供电力电子无源器件综合解决方案。销售电话:0373-8614122  8614133  传真 0373-8615178  免费服务电话 4006221325    公司网址 www.hnhjgk.com   邮箱 hnhjgk@163.com

网友C(2012-08-15):
楼上的用的是鹰峰的制动单元,什么时候成宏基了

网友D:
不管你是用RS还是RF,你得看原来标准控制盘里面的反接电阻或单相电阻是那几段,如果指采用逐级切除的方法,反接制动的电阻在上升或下降时必须切除。建议在回零时,保留原来的防溜钩反接制动。

网友E(2012-10-26):
电阻用RS,楼主说的3档是不是(上-0-下),如果卷扬机的安全要求不高可以采用,但制动器必须用电磁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