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r-j2s运行显示AL20,AL16代码

楼主(2012-07-07):
最近遇到三菱伺服报警,故障代码AL20,查手册说是编码器故障i,更换电机后,故障消失,但运行1天后,故障再次出现,CN2的线缆已经更换,驱动器也更换了,故障依旧,请问到底是哪里得问题?新得电机使用一天就坏了?难以理解。还请高手们指点,多谢。

网友A:
楼主的编码器走线是怎么走的?是不是和强电走一起?如果走线没有问题,检查一下再生电阻是怎么接的是不是阻值不合适?有时候再生能量会导致编码器损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编码器走线是怎么走的?是不是和强电走一起?如果走线没有问题,检查一下再生电阻是怎么接的是不是阻值不合适?有时候再生能量会导致编码器损坏的。

感谢您得回复,在遇到报警之前,机器已经运行很多年了,最近才出现的问题,奇怪的是,更换了新得电机后,仅一天,就有有问题了,您提到得再生电阻应该没有问题,我们同样得机器有几台,电阻是一样得,编码器得走线是在线槽中,您是怀疑干扰造成编码器报警吗?谢谢。

网友C:
也遇到这个故障,不知原因

网友D(2012-08-08):
不知道现在解决了没有?学习中

网友E:
jiang 绝对值编码器重新初始化就可以了!

网友F(2012-09-18):
你的电机有没有接地,之前有遇到电机没有接地,然后就在机械上面用电焊。最后开机就会一直报警,接地后就好了

网友G:
  我个人也遇到过台达伺服报编码器故障,最后接地后就没事,你可以试试,看是不是这个问题,要独立接地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