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哪位大侠指点有关TD400的问题

楼主(2012-07-07):
本人是PLC初学者,想问问TD400怎么在指定的屏幕下按键有效,比如,菜单1屏幕0项,按F1启动1#风机,在菜单2屏幕1项,按F1启动2#风机,谢谢

想结识PLC爱好者,我的QQ:7733141

网友A:
貌是使用者只能知道F1对应的地址,菜单1屏幕0项和菜单2屏幕1项对应的地址无法知道,所以你按下F1后无法区分到底应该那个风机启动。

网友A:
你可以定义启动1#风机和启动2#风机分别用F1和F2,或者用他们的组合键启动。

网友B:
对应文本屏幕1的变量是多少?
对应文本屏幕2的变量是多少?
根据屏幕1、2的变量,以及F1的地址即可

比如 MB0=0时触发屏幕1,MB0=1时触发屏幕2 结合F1地址即可!

楼主:
对:EBN战略军团-王道火山关于对应文本屏幕1的变量是多少?对应文本屏幕2的变量是多少?根据屏幕1、2的变量,以及F1的地址即可比如 MB0=0时触发屏幕1,MB0=1时触发屏幕2 结合F1地址即可!内容的回复:

两个问题不明白:

1、比如符号表里TD_curscreen_5548,地址:VB5712,那每个屏幕的地址又是怎么对应的呢

2、找到地址后怎么定义触发,说的详细点

最好能举例说明,谢谢啦,另外你的QQ多少,我想加你好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