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子元件 LCR测试仪器如何使用?急!

楼主(2012-07-07):
我这里有个标志为“MICROTEST CORPOPATION     LCR METER  HD/M410097”的测试仪表,要测试电感元件是否合格,信号是要给PLC的,我以前重来没有弄过这种测试仪表,希望大家帮帮我。谢谢!

网友A:
台湾固纬LCR数字电桥
台湾固纬LCR数字电桥
简单介绍
    LCR-8110G台湾固纬数字电桥是精度LCR测试仪, 20Hz ~ 10MHz,LCR-8110G台湾固纬数字电桥是高精度LCR测试仪,提供高达1MHz宽广的测量频率范围以及0.1%的基本精确度。
LCR-8110G台湾固纬数字电桥 的详细介绍
LCR-8110G台湾固纬数字电桥是精度LCR测试仪, 20Hz ~ 10MHz
LCR-8110G台湾固纬数字电桥是高精度LCR测试仪,提供高达1MHz宽广的测量频率范围以及0.1%的基本精确度。另外,还包括DC电阻测量以及电压/电流监测功能,并搭配5.6”LCD可以同时显示所有测试参数及结果。多步骤测试功能可以针对同一待测体一次执行不同参数的测量,快速分析待测体的特性;并且每组编程包括30个测试步骤,每个步骤均可以设置测试参数和限制,执行Pass/Fail判定。图表模式功能,LCR-8110G将以图表的形式,显示元器件的阻抗特性随着扫描频率或电压的变化所呈现的规律,并以曲线图的形式显示结果。标准配备的GPIB和RS-232C接口,可以用于设备远端控制和读取测试结果。LCR-8110G系列丰富的特点让您的测试任务变得更加简单而实用。

特点
LCR-8110G台湾固纬数字电桥
※ 宽广的测试频率范围20Hz~10MHz
※ 0.1%基本精确度
※ 6位解析度
※ DC电阻测量
※ 带有被测元件电压/电流监控的测量功能
※ 带有判断警报的PASS/FAIL测试功能
※ 超大LCD显示屏和友好的用户界面
※ 多步骤模式
※ 图表模式
※ 标准RS-232C/GPIB接口

测试频率
20Hz ~ 10MHz, 5 位数, ±0.005%
输入阻抗
100Ω
基本准确度
±0.1% (R, Z, X, G, Y, B, L, C)
测试速度
交流 (> 2kHz)直流
最大(MAX): 75mS最大(MAX): 30mS
快速(FAST): 150mS快速(FAST): 60mS
中速(MEDIUM): 450mS中速(MEDIUM): 120mS
慢速(SLOW): 600mS慢速(SLOW): 900mS
测试信号电平

3MHz:10mV~2Vrms, 1mV/Step or 10mV/Step, 2%±5mV
>3MHz:10mV~1Vrms, 1mV/Step or 10mV/Step, 2%±5mV

短路电流
最大20mA
测量范围
R, Z, X0.1mΩ ~ 100MΩ
G, Y, B10nS ~ 1000S
L0.1nH ~ 100kH
C0.01pF ~ 1F
D0.00001 ~ 9.9999
Q0.1 ~ 9999.9
θ-180° ~ +180°
Rdc0.1mΩ ~ 100MΩ
测量参数
阻抗 (Z), 相位角 (θ), 电感 (L), 电容 (C),
交流电阻 (Rac), 品质因数 (Q), 损耗因数 (D),
导纳 (Y), 电导 (G), 电抗 (X), 电纳 (B),
直流电阻 (Rdc)
串联 / 并联等效电路
C + R, C + D, C + Q, L + R, L + Q, L + D
串联等效电路
X + R, X + D, X + Q
并联等效电路
C + G, B + G, B + D, B + Q, B + R, L + G
向量测量组合
Z + Phase Angle, Y + Phase Angle
LCD显示屏
320 x 240 点阵显示
接口
RS-232, GPIB
电源
AC 115V ±10% / 230V ±10% (可选), 50/60Hz
尺寸&重量
330(宽) x 170(高) x 340(深)mm, 约5公斤

台湾固纬数字电桥是高精度LCR测试仪

网友B:
   没有见过这类测量仪表, 一楼说明 太详细啦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没有见过这类测量仪表, 一楼说明 太详细啦

通讯网给你,干鸟点啥子活?

网友E(2015-03-05):
这个要通过一个通讯软件来实现,厂家一般的都会提供源代码。你可以自己写,也可以要厂家提供。我们同惠的仪器都可以实现网络通讯。

网友F:
日本RLC参数测试仪,我用过;不错。型号要查?

网友E:
楼上的错了 MICROTEST是台湾的。日本的LCR国内用的不多,要么就直接选择安捷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