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CX-one卸载与安装的问题,急急急!关于安装错误1067

楼主(2012-07-07):
因为以前安装的CX-one缺少了几个模块,决定重新安装一遍,于是碰到以下问题。

1.刚开始用360卸载,结果造成卸载不完全,大部分程序基本没有卸载,而在360和控制面板中却找不到欧姆龙的程序。

2.于是又用安装文件分别进行了修复、修改、除去。可是得到的结果都是一样的,安装程序提示已经安装PLC Tools,询问是否卸载,之后报106*错误(*代表一个数字,忘了是几了)

3.然后用CX-one的专用卸载软件又卸了一遍,期间又反复用360清理垃圾、注册表等,反复重启

4.最后也不知道是什么方法起了作用,成功卸载了(现在想想好像还没有完全移除),之后安装时又有错误提示(如下图)我选择了忽略

5.然后貌似是安装成功了,但是安装程序在最后卸载备份的时候卡住了,被我强行关闭了

6.CX-one的主程序包安装成功后,版本应该是9.1,而现在我的版本是9.0应该是安装失败了

7.于是我又想用主安装程序来进行一下修复,结果程序无法执行,出现错误提示1067(如下图

8.所以我只好用卸载工具卸载掉,可是还出现了错误,提示和上图一样。

9.待续……

10.我快崩溃了,求详解,求帮助……

我的邮箱282541001@163.com

网友A:
解决方法:
造成1607错误的原因很多且不易判断原因,所以请依序完成下列操作,每完成一个,请试着再次安装MyET,若仍出现1607错误,请继续下一个操作。
1.启动Windows installer服务
控制面板管理工具服务 Windows installer。
确认 Windows installer 的服务是否为自动或手动  确定。

2.重新安装 InstallScript 引擎
直接下载并安装 Isscript.msi  http://support.installshield.com/kb/files/Q108158/IsScript7.zip
3.重新登录 msiexec.exe
开始执行输入”CMD””确定”
输入 C:\Windows\system32\msiexec.exe /regserver

4.停止其它 Windows Installer 执行程序
如果要停止其它 Windows Installer 执行程序,请依照下列步骤执行:
(1)【任务栏】  【鼠标右键】  【任务管理器】。(或是同时按Ctrl+Alt+Del)
(2)【进程】  清单中的 Msiexec.exe 【结束进程】 【是】。
针对每个 Msiexec.exe 进程重复执行步骤 (1) 和 (2)。
关闭 【任务管理器】。
5.重新安装 Windows XP

如果上述的操作都无法解决您的问题,有可能是Wondows XP已经损毁,那就需要重新安装Windows XP了。

网友B(2014-01-09):
直接重装下系统 就可以了

网友C(2014-03-22):
最好直接重装下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