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HMI
台达触摸屏通信问题

楼主(2012-07-07):
求助帖
10分-已结帖
我有一个台达A57GSTD的触摸屏,COM1只支持RS232,COM2支持232,422,485,如果我要连接三菱PLC需要用到RS422,再连接富士变频需要RS485,而且这两个设备都不支持RS232,就COM2可用,要怎么办

网友A:
你用COM1来连三菱的PLC就可以,用三菱和电脑通信那线就行了,COM2接变频器,这样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B:
Com1不支持RS422,所以三菱PLC需要外加RS232或者RS485的通讯模块

网友C:
com2接三菱plc,然后去市场上花30元买个485转232模块,将变频器通过转换模块接到com1,,,,一切ok,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D:
最好购买三菱原装的通讯模块,否则用到后来,可能会不稳定。

网友E:
就是一个字扣,你不会在PLC上加个485-BD,才几十块钱,用PLC控制变频器,人扣就折腾自己,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