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2N 的 程序清除

楼主(2012-07-07):
请问在不通电的情况下 怎么把FX2N-64MR的PLC的程序全部清除呢 拿掉电池会吗?谢谢!

网友A:
不行的呀,电池只是保存时间和数据用的,程序只能用电脑或内存卡,除非你把它搞烧掉.

网友B:
重新下个空程序就自动把原来的给替换了

网友C:
把电池拔掉可以的

网友D:
   FX2N 电池在哪?没有用过的飘过,不才,请谅解, 外面没有看到电池吧???不是说要拆全外壳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F:
FX2N 电池在哪?没有用过的飘过,不才,请谅解, 外面没有看到电池吧???不是说要拆全外壳吧?

外壳是分两部分的,把左边外壳抠掉就看的见电池了。

楼主:
对:蓝天月亮关于不行的呀,电池只是保存时间和数据用的,程序只能用电脑或内存卡,除非你把它搞烧掉.内容的回复:

您是说把主板烧掉? 我那个设备是伺服控制的 如果直接拿掉电池伺服的数据会丢掉吗 我现在的要求就是在没有通电的情况下那个设备内的程序清除,因为设备现在已经空置在那边了 接不了电的

网友G:
上电清除倒是蛮简单,不过,设备空置那边也可以接个临时电源到PLC 吧,220的电到处都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