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P装不了wincc v7.0 sp2 请求帮助

楼主(2012-07-08):
为什么我装完之后什么都没点就一直提示报错,

这个是安装步骤,哪位仁兄帮我看一下,我都搞了三天了,一直都没有整好,谢谢

网友A:
换个版本试试。。。

网友B:
我之前安装也没安装成功    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    版本跟楼主的一样

网友C:
是不是需要先安装低版本的WINCC5.0在升级到7.0

网友D:
可以考虑换一个操作系统试试,另外软件完整性要保证。

网友E:
第一张截图是装软件时提示反复重启计算机系统, 这个可以修改注册表:

在注册表内“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Session Manager\ ”中删除注册表值
“PendingFileRenameOperations”
不要重新启动,继续安装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