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LAN Electric P8 2.0 能画气路图吗?

楼主(2012-07-08):
    EPLAN Electric P8 2.0 能画气路图吗? 这段时间学习这个软件,现在电路图能画些符号进行连接,可是为什么没有找到气路图的符号及备件呢?

   这个是软件自带的案例中有气路图,那些元件的符号显示都有,且都是图形功能出现的,为什么我自己新建的项目却找不出这个图形功能呢,也找不到这些符号,全为空的?

    为什么自己建立的项目要插入符号却只有这么简单的几个图形,太少啦,原案例打开有好多的说?

网友A:
汗……没用过这么高级的软件

画原理图我一般用protel或者CAD

网友B:
 好像是可以的。。。。时间长不用   就忘了

网友C:
这个软件以前下载过一个<此处内容被屏蔽>版的,安装以后因为没有教程一直没学习,这个软件很专业,画电气图很好,主要有强大的图库。

网友D:
这个软件画电气图很是不错啊,只是偶还没学会呢。

网友E(2019-03-29):
符号库里面有电气符号!!

网友F(2019-10-24):
好久的帖子了。

网友G(2020-07-06):
这个好像要打个补丁才有符号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