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 S7-300 MPI通讯问题

楼主(2012-07-08):
S7-300编程软件与PLC可以通讯,但Wincc上无法显示300 PLC上数据。
查电脑资源管理器发现5611与显卡驱动、USB通用控制器有冲突。如何解决。
答:解决这个问题需要相关的操作系统的知识与需要一定的计算机硬件知识。
解决设备资源冲突:
  如果某个设备前面显示了一个带有黄色圆圈的惊叹号,则表明此设备有资源冲突。我们可以用手工的方式来重新分配该设备的资源,以解决资源冲突。
  1.下面我们先对计算机资源的分配情况作一简略的介绍
  每次启动计算机时,Windows XP都会自动配制每个设备的资源,即将唯一的一组系统资源分配给它。这组资源可能是下面的一个或多个资源:
  中断请求(1RQ)编号;
  直接内存访问(DMA)通道;
  输入输出(I/0)端口地址;
  内存地址范围。
  分配给设备的每个资源都必须是惟一的,否则设备将无法正常工作。对于即插即用型设备,Windows XP可以自动保证该设备的正确配置。而对于某些非即插即用型设备可能需要某些特定的资源,这些资源有可能与Windows XP自动分配的资源冲突。此时,用户就需要手工配置该设备的系统资源,以保证它正常运行。
  2.若要手工配置设备的系统资源,应遵循下列操作步骤:
  单击“设备管理器”中需要手工配置系统资源的设备所属硬件类型左边的“+”以展开它。
  用鼠标右键单击带有黄色圆圈的惊叹号的设备,从弹出的快捷菜单中选择“属性”命令。
  在弹出的快捷菜单中切换到“资源”选项卡,检查“冲突设备列表”。如果列表中显示有设备冲突,查看是“输入/输出范围”冲突还是“中断请求”冲突或两者都是
  单击使用自动设置复选框,使√变成口,单击“√”按钮,打开“设置基于”下拉列表,选择另外一个配置。不断寻找配置,直到“冲突设备列表”显示“没有冲突”为止。若所有配置均有冲突,可单击“更改设置”按钮来进一步配置(这种可能性很小)。
  单击“确定”按钮,再单击弹出的“系统设置改变”对话框中的“是”按钮,将重启计算机以使配置生效。
  给设备手工分配资源需要一定的计算机硬件知识,建议初级用户要谨慎行事。因为不正确的更改资源设置不但会使硬件无法正常工作,而且还有可能使计算机出现故障或无法正常启动。如果因设备资源配置不当而造成严重的系统冲突至使不能进入Windows XP,此时,用户也不必过于惊慌。重新启动计算机,单击【F8】键,选择进入“安全模式”或“最后一次正确的配置”,再次进入Windows XP,把错误的配置改过来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