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模块里固态电容会不会产生鼓包现象?

楼主(2012-07-08):
有一个PLC模块坏了,我将模块拆开,里面的固态电容顶部有点鼓,但不像电解电容一样会鼓开。但是网是查,固态电容一般不会产生鼓包?
那么固态电容出现这种有点鼓的现象是否正常?
固态电容损坏的现象有哪些?
答:电解电容是由于电解液达到沸点才会爆的,固态电容是不是采用的电解液,所以不存在鼓包现象。
1、那么固态电容出现这种有点鼓的现象是否正常?
如果有第二个可以进行比较,不知你讲的有点鼓是什么样子。正常的固态电容不应产生鼓包。
2、固态电容损坏的现象有哪些?
固态电容爆裂,由于:,电流过大造成,温度过高造成,用的时间过长,造成了电容的老化造成。
楼主说的是固态电容,无非指的是扁片电容和贴片电容,就是无极性电容,这个就不是电解电容,不存在鼓包的现象。如果损坏就击穿或者断开,你可以用万用表量一下,打电阻档位,两个表笔兑换测量一下,有充放电现象就是好的。电解电容分极性而且存在鼓包现象,那么说明有漏电现象,高温或者老化引起的。

CPU模块损坏,你应该重点查看一下DC24V指示灯是否亮,不亮则是电源坏,一般都是开关管坏,还有启动电阻损坏。

网友A:
   二度的这些学习资料不错,还真没折开看过 PLC 内的固态电容有没有鼓包呢

网友B:
电解电容鼓包见的很多,固态电容没怎么见过。

网友C(2014-02-25):
固态电容都是高分子导电聚合物做阴极的,应该不会鼓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