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DS-B-SVJ2-10通电出现32报警

楼主(2012-07-08):
查报警好知道是过流,但初步检测未发现异常,请高手指点。

楼主:
在检查放大器时,我取下电机线后,测量U/V/W之间的电阻为均二点几欧,是否说明该放大器的模块已经坏了,我了仔细看,并未发现模块型号。请高手告知。

网友A(2012-08-13):
我取下电机线后,测量U/V/W之间的电阻为均二点几欧好的也是这样啊。你应该测量UVW对P和N的电阻。小于2点几K肯定就是模块有问题。

网友A:
模块型号是J2-Q05

网友B(2012-11-08):
三菱的驱动器是这样的,内部有继电器及电阻短路uvw三相输出,不一定是模块损毁

网友C:
广东东莞华兴机电专业维修三菱,安川,松下伺服驱动器。欢迎新老客户来电垂询,电话:13790524166  黄先生

网友D(2013-03-12):
一个电话400-666-8260问题搞定

网友E(2013-04-26):
驱动部分有问题,需要维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