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变频器问题

楼主(2012-07-08):
前两天调试了一个缝纫机,缝纫机是由一个普通三相交流电机带动,需要调速,就用台达L系列变频器(750W)驱动(输入端是220V)。变频器用外部端子控制,PLC的输出端接到变频器M1端子上,PLC公共端接到变频器DCM端子;写频率用通讯控制,达到变换速度的目的。动作要求是工作台上有一个光电传感器,当检测到物料时缝纫机启动,检测不到时停止,第一加速时间0.3,第一减速时间0.2,变频器参数还调了2-00,2-01,4-04,9-04。在运行是有时会出现LV报警,这样即使传感器检测到物料电机也不会转,但报警显示也就2,3秒,然后就又可以运行了,运行一段时间以后又出现这样的情况,我又调了参数8-04为d2,8-05为d5,这样以后情况好很多,但用一段时间后(一上午)出现电机转的很慢,好像带不动负载一样,但也就一下就又正常了,总是出现这种情况,现在怀疑是有线接的虚,或者线接的有不合理的,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求高人指点解决

网友A:
给你几个建议:1.看一下变频器的规格是否能和电机匹配起来? 无载电流和满载电流

                     2.从你的叙述上看,LV报警是过载的原因!变频器的应用,一般要比电机大一个型号,比如:0.55KW的电机要选用0.75KW的变频器。

                      3.加速时间还行,减速时间有点短。如果你想让电机瞬间停转,建议你试一下直流刹车,非常实用!

                     4.写频率尽量别用通讯,plc很容易受变频器的谐波干扰,造成反应迟钝甚至误动作!通讯用在读数据和设置变频参数还行。

网友B:
 很可能是你传感器问题         变频器的启动信号为传感器给的     当传感器检测到位置   在通和不通的中间位置就会出现你那情况好像带不动  突然又好了

     先查下线是否有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