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华工控机黑屏的毛病

楼主(2012-07-08):
最近一台设备上研华工控机,刚开机运行一段时间,黑屏,外置的键盘和鼠标都不起作用,后来重启以后屏幕正常,请问有谁遇到这种情况吗?

网友A:
  是不是设置屏保啦呀, 键盘和鼠标都不起作用 是不是设置了省电模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设置屏保啦呀, 键盘和鼠标都不起作用 是不是设置了省电模块?

很可能的,查看一下设置吧。

网友C:
楼主不会犯那么低级的错误的吧?

网友D(2024-08-02):
重装系统

网友E(2025-02-16):
h工控机wt,不是屏幕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