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台达模拟量模块问题

楼主(2012-07-08):
DVP32ES200R带2块DVP06XA E2扩充模块,当输入设定为0-10V和0-20mA时,第一个模块正常,第二块模块故障灯总是亮,第2个模块只有输出,没有输入。求高手解答,急

网友A:
把两个模块对掉下。还是第二个出同样的问题就检测接线和程序。如果变成第一个出问题 就把那个出问题的模块恢复出厂值。故障依旧的话。模块就有问题了。

楼主:
多谢,多谢,明天试试。

网友B:
ES系列不能带模拟量模块吧

楼主:
ES2系列可带8块模拟量模块